请问高手,固定翼飞机的螺旋桨旋转时,会产生反作用力,飞机为什么没有打转呢?

楼主(2010-03-16):
固定翼飞机的螺旋桨旋转时,会产生与转向相反的力,那飞机为什么没有打转呢?

网友:
机翼会有能力调整的吧。

网友:
手_枪发射子_弹。。为什么偏偏子_弹会往前飞。。手_枪怎么不会飞到后面去?

网友:
楼主这类问题问人不如baidu

P51这种单发的没办法,会有影响的.

起飞的时候,P51会不停的向一边偏的..要飞行员不断踩方向舵,很多菜鸟就是这么挂的.
飞行的时候有配平片可以调,免的飞行员老是要掰驾驶杆..
在做各种动作比如筋斗,破S,英麦曼回旋,桶滚的时候,扭矩会影响你的轨迹的.
这个叫螺旋桨的进动效应

网友:
实际上飞机就是有向反方向转的力矩,如果飞行员不控制就是有跑偏的危险的……

另外手_枪那个……实际上手_枪确实往后“飞”了,只不过能量都传递给套筒了,所以你会看到手_枪上半部分往后坐的,而且由于手_枪质量大,所以后坐速度比子_弹慢,加上有人手顶着,所以不会飞出去。女生手劲儿小的一样有可能抗不住后坐力,把枪弄掉的

网友:
螺旋浆是沿轴线直着安装吗?应该有右拉下拉吧?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前几年刚玩模型时,也有这样的疑问,看了就明白了。

网友:
很多(还是全部?请知道的xd指教)单发飞机的螺旋桨不是装在机身中轴线上的

飞机也确实会有打转,所以飞行员要不时地调整姿态。飞行过程中可以调整襟翼减轻这个力的影响:请搜索"flap trim"

网友(2010-04-15):
貌似单发老飞机垂直尾翼有个固定的偏转角用来抵消这种反作用。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飞机左右副翼角度略有不同即可抵消。
实际上,跟汽车的跑偏差不多,时不时的回回舵就是了。
或者做双发……

网友:
固定翼靠副翼翻滚,桨的反扭力也会让飞机翻滚,只要调好副翼的零点就能相互抵消。

副翼是机翼后面那两个舵面,一般联动而且方向相反,使飞机翻滚。襟翼的运动方向是相同的,提高升力用的,一般航模上少有吧。

发动机轴和机翼有夹角应该会复杂一些。

网友:
1、飞行时,机翼两端有很大的(升)力,升力的力矩远远大于螺旋桨,所以几乎不打转。
2、在固定翼垂直悬停时,就会打转了。

网友:
飞机飞起来就严重左偏。油门越大栽得越快。
所以起来就要打副翼,不然肯定栽!我是炸了5次,全身炸得不能修才明白的。。。。

网友:
应该有配平的过程……

网友(2011-11-29):
轻微的是靠下拉和右拉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