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导入SolidWorks3D模型方法

楼主(2010-03-16):
导入到PCB3D库,但如何调用呢?就是把她和对应的封装重合一体,画图时从LIB调用,到这步我就行不通了,,晕,去谷歌,和百度都没教程,有那位大虾懂得怎么弄的说下好么?让大家也好学习下…

网友:
把3D模型转换成.step格式导入即可。

楼主:
楼上早,转换后如何象封装库LIB那样随时调用?

网友:
哈哈。。。TONGLE 你可真逗啊

网友:
文件--新建--库--3D库 然后工具栏有一个导如文件 导入.step就可以了
如果要调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在集成库中的原理图库编辑时添加3D库,再编译

网友:
对显卡要求比较高。

网友:
没那么复杂,打开你需要捆绑的Lib,点击place -> 3D Body 对齐放置即可,以后放置元件或更新PCB时就已经带3D了。怕对不起点击键盘的3,查看3D效果,移动3D模型即可。放置3D Body 的时候会弹出对话框,选择你要放置的模型,在后就是选择层,还要高度和xyz等。试着设置吧。

网友:
http://bbs.eeworld.com.cn/thread-87211-1-1.html
你看下这里第四页的回复,里面可能有你需要的。

网友(2011-03-30):
打开你需要捆绑的Lib,点击place -> 3D Body 对齐放置即可

  还要捆绑lib啊?
没有直接lib库那样格式的,直接调用就行了?

网友:
譬如 电阻 为R0805    3D文件为 0805.step
怎么加载进去呢?

呵呵,封装直接做成3d格式的就很直观啊;

网友:
加载不进去

网友:
3d效果很好,模型自己不会做,只能网站下载;
学sw 很复杂,花时间。。。。。。。。。一起共享吧

网友:
tongle:你做的pcb好漂亮;
  把你的3D库分享一下吧。。。。。。。。。。。

网友(2013-09-25):
放上去出现绿色,怎么回事

网友:
http://www.dfrobot.com.cn/commun ... ;tid=389&extra=  看看这个我写的详细的教程吧!!!

网友(2014-04-17):
mark!正在学习!学完再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