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有没有一个电源芯片可以输出正负5v的电压呢?

楼主(2010-03-16):
有没有可以输出正负5v电压的电源芯片呢?要求-5v的输出端的电流可以达到1.5A左右

网友:
7660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38648.pdf(文件大小:89K) (原文件名:Tp7660H单页.pdf)

楼主:
我想用一个芯片可以有两路输出,分别为+5v和-5v,并且-5v输出的电流可以达到1.5A左右

网友:
这个就不太了解了

楼主:
那有没有能输出-5v,并且电流可以达到1.5A的电源芯片呢?

楼主:
最好能是凌特公司的芯片哦...万分感谢....

楼主:
大家帮帮忙吧...真是万分紧急啊.....

网友:
0V相对于5V不就是-5V嘛,10V的把5V当零点,正负5V不都有了吗

网友:
用DC-DC模块

网友:
就选择DC-DC模块 我手上就有个国耀的 输入24V 输出+-5V 2.5A的~~~~~

楼主:
就用一个芯片能实现正负5V的输出的,难道没有这样的芯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问题是我没找到这样的芯片啊,而且有好多电流都达不到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1.5A 双路 ,好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办法,有这样的需求啊....

网友:
有的,芯片估计玄乎。得用电源模块,去金升阳找找吧。

网友(2011-03-10):
有没有呢?我也想用。。。

网友:
输入是什么?如果是变压器,可以照7楼的yunhuisong所说的处理,取得+-两路然后用7805 7905稳压,1.5A正好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0v相对于5v不就是-5v嘛,10v的把5v当零点,正负5v不都有了吗

这样都行?理解不来。

网友:
电流真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输入是什么?如果是变压器,可以照7楼的yunhuisong所说的处理,取得+-两路然后用7805 7905稳压,1.5a正好够。

别说可以扩流,不推荐7905到1.5A使用。

修改原因:措辞不当

网友:
7.5W,很大了

网友(2014-09-18):
电源模块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