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的MIF文件

楼主(2010-03-16):
在FPGA设计中ROM的应用时比较常见的,在调用ROM时经常要加载mif文件,对于初学者,无论mif还是hex都是很令人疑惑的东西,这里就对mif文件的格式及其创建做一点简单的说明。

mif在fpga设计中试memory initialization file 的缩写,中文意思就是存储器初始化文件。直接说就是给rom赋值的文件。先看一个简单的mif文件的内容(可以用记事本将mif文件打开,看到里面的代码):

DEPTH=256;    %存储器的纵向容量,就是存多少个数据,本例中是256个

WIDTH=8 ;         %存储器的横向宽度,就是每个数据多少位,8位宽

ADDRESS_RADIX=DEC ;   %设置地址基值(实际就是地址用什么进制的数表示)   可以设为BIN(二进制),OCT(八进制),DEC(十进制),HEX(十六进制)

DATA_RADIX=DEC ;  %设置数据基值  同上

%数据区里的地址和数据值要和这里设置的值一致,即这里如果设置了

%DEC那么,数据区的地址和数据都要用十进制来表示。

CONTENT   %开始数据区

BEGIN

       0:0;       %前面是地址,后面是数据,都是用十进制表示(上面的DEC)

       1:1;

……%如果表示成这样  [0..255]:10;  意思就是从0到255都是数据10.

      255:255;

END;      %结束

至于mif文件的创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记事本了。也可以在Quartus II 里新建,然后保存。

mif文件的使用,在bdf模块调用中找出lpm_ROM  在有一项设置中要添加文件那里加入就可以用了。

----------------------------

网友:
强烈关注。

为什么不贴个C程序出来。

网友(2012-12-17):
function miffile(filename,var,width,depth)
%       function miffile(filename,var,width,depth)
%       It creates a 'mif' file called filename,which be written with var.
%       The 'mif' file is a kind of file formats which is uesed in Altera's
%       EDA tool,like maxplus II ,quartus II,to initialize the memory
%       models,just like cam,rom,ram.
%       Using this function,you can easily produce the 'mif' file written
%       with all kinds of your data.
%       If the size of 'var' is shorter than 'depth',0 will be written for the
%       lefts.If the size of 'var' is greater than 'depth',than only 'depth' former
%       data of 'var' will be written;
%       the radix of address and data is hex
%       filename --the name of the file to be created,eg,"a.mif",string;
%       var ----the data to be writed to the file, can be 3D or less ,int or other fittable;
%       width --the word size of the data,width>=1,int;
%       depth --the number of the data to be writed,int;
%
%       because matlab read the matrix is colum first,if you want to write
%       the 'var' data in row first mode, just set var to var';
%
%       example:
%             a=uint8(rand(16,16)*256);
%             miffile('randnum.mif',a,8,256);

if(nargin~=4) %% be tired to do more inupts check!
    error('Need 4 parameters! Use help miffile for help!');
end,

fh=fopen(filename,'w+');
fprintf(fh,'--Created by xxxx.\r\n');
fprintf(fh,'--xxxxx@126.com.\r\n');
fprintf(fh,'--%s.\r\n',datestr(now));
fprintf(fh,'WIDTH=%d;\r\n',width);
fprintf(fh,'DEPTH=%d;\r\n',depth);
fprintf(fh,'ADDRESS_RADIX=HEX;\r\n');
fprintf(fh,'DATA_RADIX=HEX;\r\n');
fprintf(fh,'CONTENT BEGIN\r\n');
%%%%%%
%%%%%%
var=rem(var,2^width);%% clip to fit the width;
[sx,sy,sz]=size(var);%% can only fit 3D or less;
value=var(1,1,1);
sametotal=1;
idepth=0;
addrlen=1;
temp=16;
while(temp<depth) %%decide the length of addr
       temp=temp*16;
       addrlen=addrlen+1;
end,
datalen=1;
while(temp<width) %%decide the length of data
       temp=temp*16;
       datalen=datalen+1;
end,
for k=1:sz,
    for j=1:sy,
        for i=1:sx,
            if(~((i==1 ) &&( j==1) &&( k==1)))
               if(idepth<depth),
                  idepth=idepth+1;
                if(value==var(i,j,k))
                    sametotal=sametotal+1;
                    continue;
                else

                        if(sametotal==1)
                           fprintf(fh,['\t%' num2str(addrlen) 'X:%' num2str(datalen) 'X;\r\n'],idepth-1,value);
                        else
                           fprintf(fh,['\t[%' num2str(addrlen) 'X..%' num2str(addrlen) 'X]:%' num2str(datalen) 'X;\r\n'],idepth-sametotal,idepth-1,value);
                        end,
                       sametotal=1;
                       value=var(i,j,k);
                end,
                    else
                 break;

                end,
            end,
        end,
    end,
end,
if(idepth<depth)
             if(sametotal==1)
               fprintf(fh,['\t%' num2str(addrlen) 'X:%' num2str(datalen) 'X;\r\n'],idepth,value);
              else
                 fprintf(fh,['\t[%' num2str(addrlen) 'X..%' num2str(addrlen) 'X]:%' num2str(datalen) 'X;\r\n'],idepth-sametotal+1,idepth,value);
              end,
end,
if(idepth<depth-1)
    if(idepth==(depth-2))
        fprintf(fh,['\t%' num2str(addrlen) 'X:%' num2str(datalen) 'X;\r\n'],idepth+1,0);
    else
        fprintf(fh,['\t[%' num2str(addrlen) 'X..%' num2str(addrlen) 'X]:%' num2str(datalen) 'X;\r\n'],idepth+1,depth-1,0);
    end,
end,
%%%%%%%%%%
%%%%%%%%%%
fprintf(fh,'END;\r\n');
fclose(fh);

网上的生成的matlab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