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采集问题

楼主(2010-03-16):
各位大哥好,小弟现在数字量的处理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对于PLC的模拟量采集有些不太明白,
它和我们平时用AVR单片机做的AD采集有什么不同么?
需要注意些什么?
各种模拟信号经过变送器变为电压电流信号然后送入PLC的模拟量模块,比如EM231等等,
比如电压的差分输入端
但是我用模拟仿真的话,为什么我采集的数据是35424 对应5V, 但是我看资料上是(0-32000)对应(0-5V)呀?
还有我采集三次求平均的话,为什么我求和的时候会出来负数呀?我都是采集完一次还原好后再累加,放在了VW63等寄存器中,不应该溢出呀
怎么回事呀?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谢谢

网友:
EM231有个校准电位器   的    理论上是32000
我使用过的   4.2v 就是32000了 !
需要手动调整  或者是程序中调整!

网友:
记得西门子PLC存储应该是VB、VD、VW分别对应8位、16位、32位的数据,VB无所谓;而VD一般用2的倍数,也就是VB200\VB202\VB204等做地址,因为VD其实就是两个VB寄存器;VW一般用4的倍数,也就是VD200、VD204、VD208等;而且VB、VD、VW三者的编号不能有重叠部分。楼主用VW63不知道会不会和其他寄存器存储有冲突。
记得用模拟量模块采集的时候没有出现过大于32000的数,我也没用过模拟仿真,可能是仿真的问题吧。
另外EM231是电压模块还是电流模块?接线方法不太一样,而用单片机就是自己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