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RM上跑的linux系统和在pc上跑的linux系统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楼主(2010-03-16):
本人菜鸟一个,想学习linux,但是不知道从哪学起,初步打算先学习linux源码,大家看可行吗

还有我知道linux开发主要有系统开发,驱动开发和应用开发,就嵌入式来说,初学者先学习哪方面比较好一点

网友:
我现在也开始学Linux,呵呵
目前是在PC学习,用Ubuntu 9.10
没有搞内核,还处在应用阶段,呵呵

网友:
内核都是一样的,只是外围不一样罢了。
嵌入式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广义上把你的实际应用部署在非x86平台上,都可以称为嵌入式。
你若把Linux kernel 0.96的源码彻底研读,那么就可以出师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