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m fatfs 请教!~~~

楼主(2010-03-16):
我用fatfs替换efsl编译成功了

dfs_mount("sd0", "/", "elm", 0, 0) 成功了

我用 shell  的 ls("/") 命令 报错

DFS ..\..\filesystem\dfs\src\dfs_raw.c, 160:open file:/
DFS ..\..\filesystem\dfs\src\dfs_raw.c, 166:open in filesystem:elm
DFS ..\..\filesystem\dfs\src\dfs_raw.c, 205:open failed

efsl文件系统读写sd卡是正常的!~~

网友:
有些不是太明白,从代码上看是ELM FatFs中的open返回失败了。还有更具体的信息吗?

楼主:
elm fatfs 移植到系统了,发现SD卡驱动中有一处bug。

写文件的速度快了不少  137kb/s   efsl速度只有 20几Kb

但还有个问题,我通过ftp传输文件到SD卡,没有问题,但是写文件完毕后 文件的大小是 “0”。

我把文件拷贝出来,几十M的文件一下就拷完了,文件大小还是“0”。

网友:
顶楼那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通过FTP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顶楼那个是什么问题?

sd卡驱动有一处bug!~~

网友(2010-05-04):
lz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就是写到SD的文件的大小为0,这是什么原因,希望lz指点一下

网友:
写完文件,如果没有f_close()的话,应该f_sync()一下

网友:
其实数据已经写进去了,只是没有更新目录项信息,和文件系统的一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