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 6.2 for freescale到底怎么P*J*?

楼主(2010-03-16):
有人用过吗?那个licese.dat有人反映超过32k就编译不了了?
    如题~

楼主:
顶~
  没有找到选择输入licese.dat的菜单,难道直接覆盖安装目录下的?
  另外如何注册帮助菜单下面这个部分?

网友:
我都直接覆盖。

楼主:
上传hcs08 c语言编程指南,打造freescale最强贴~

  有人自制过BDM吗?飞思卡尔论坛哪个有点复杂,貌似有些器件不太好买~
  另外哪位老大能不能帮忙把ad6的pcb转成protel99的

  1. Installation_2_0_0.zip
  2. Source_2_0_0.zip
  3. PCB_2_0_0.zip

  USBDM和OSBDM,TBBDM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USB型的有两款,其中一种多了MAX662,4个mos管和一个电源芯片,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
第一种

第二种

楼主:
哎~挺好的单片机没人玩~

网友:
玩?这么贵的单片机,工作中用用就算了,不适合自己玩

网友(2011-12-09):
回复 网友A:
都是直接覆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