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Delphi 7中有没有USB方面的控件或者其他第三方控件?

楼主(2010-03-16):
请教一下,现要用Delphi 7写一上位机软件,想实现个简单功能:当USB设备插到PC的USB口时,上位机软件如何读取并显示USB设备描述符?
不知道Delphi 7中有没有这方面的控件或者其他第三方控件可推荐下,非常感谢。

网友:
枚举是系统做的事,与应用程序无关。USB种类太多,没有通用控件来1处理

楼主:
to 888888888888 :
谢谢你的回复!
请问一下:假如现在要在系统中写一软件来读取插入的USB设备描述符,有什么方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to 888888888888 :
谢谢你的回复!
请问一下:假如现在要在系统中写一软件来读取插入的USB设备描述符,有什么方法呢?

重新枚举,我不会

网友:
usb芯片提供了驱动和动态连接库(.dll文件),支持所有开发环境,在程序中调用.dll就好了;
厂家对动态连接库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