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隔离探头

楼主(2010-03-17):
即使是二手隔离探头也比普源的50M示波器还要贵, 不知道有没有便宜的代替品?

网友(2011-06-30):
自己DIY,1m带宽内应该容易,问题就浦源那玩意,看VDS就靠技术了.模拟可以双通道直接减当差分隔离探头用.数字的不行.

网友:
双模拟通道相减。。。要是被测波形与背景波形差不多,触发不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