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BC问题:车床,铣床,机床,雕刻机怎么区分的,机械加工里各有什么用?

楼主(2010-03-17):
问个BC问题:车床,铣床,机床,雕刻机怎么区分的,机械加工里各有什么用?

最近想给自己的东西加工机箱和恒温槽,想进些东西,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用什么好。懂行的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上机都叫上床。。。

网友:
机床:统称,各类车、铣、刨、磨床都是属于机床的范畴的。

车床:用车刀把工件加工成圆形的设备,注意是圆形!小型的车床是工件旋转,车刀不旋转,大型车床是工件静止,车刀旋转、进给。

铣床:一般是工件静止或相对铣刀作低速的相对运动,铣刀旋转、进给,可以加工平面、曲面(如齿轮)。

刨床:象木匠的刨子,加工平面用。

磨床:磨光工件表面用。

雕刻机:你都知道了。

网友:
机器             切削运动             进给运动             操作种类
---------------------------------------------------------------------------------
车床             工件旋转              刀具及滑轨         圆筒表面、钻孔、镗孔、铰孔以及面切削

镗床             刀具旋转              工作台                 钻孔、镗孔、铰孔以及面切削

龙门刨床    工作台往复运动   刀具                 刨平面

牛头刨床    刀具往复运动     工作台                 刨平面

水平铣床    刀具旋转              工作台                 平面、齿轮、突轮、钻孔、镗孔、铰孔以及面切削
(卧式铣床)

水平镗床    刀具旋转              刀具                 平面

圆筒磨床    刀具旋转              工作台、工具         圆筒表面研磨
            (磨轮)

钻床             刀具旋转              刀具                 钻孔、镗孔、铰孔、面切削以及切螺纹

锯床             刀具              刀具、工件         锯断

拉床             刀具              刀具                 内表面与外表面

网友:
平面磨床回复【3楼】kalo
机器      切削运动      进给运动      操作种类
---------------------------------------------------------------------------------
车床      工件旋转       刀具及滑轨  圆筒表面、钻孔、镗孔、铰孔以及面切削
镗床      刀具旋转       工作台          钻孔、镗孔、铰孔以及面切削
龙门刨床    工作台往复运动   刀具          刨平面
牛头刨床    刀具往复运动     工作台          刨平面
水平铣床    刀具旋转       工作台          平面、齿轮、突轮、钻孔、镗孔、铰孔以及面切削
(卧式铣床)
水平镗床    刀具旋转       刀具          平面
圆筒磨床    刀具旋转      ......

叫_床的还有:

插床(又称插齿或拉齿机).

内圆磨床

平面磨床

立式车床

冲床

仪表车床

多功能(车、铣、钻)机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