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输出短路、过压保护

楼主(2010-03-17):
,现在用一个三极管组成集电极开路的开关型输出回路,当集电极上的负载短路时,如何对三极管进行短路和过压保护,当短路消失后又如何恢复正常工作(复位) 现在很多行程开关中都说有这种功能,不知如果实现的?

网友:
这个我做过,只不过驱动继电器在发射级,当时我采用方案是运算放大器输出电路的负载保护电路。在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的发射级串联一个2欧的电阻(这个阻值主要是看负载的大小而定),然后再用这个电压去驱动一个NPN的三极管的BE,只要检测电压大于0.7V,那么这个三极管就导通,直接将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的基极拉到地,让它截至。大概思路就这样,这是好久前做的电路了,等会我画个图给你,你看了就知道了,很简单,绝对可靠。

网友A:
解释一下:
继电器电源是24V,我用的继电器好像电流最大是50mA,保护参数也是按照此值计算的。

继电器驱动用的是MJE13003,保护三极管用的是2N5551。
TOB0 - TOB3是继电器的控制端
TTOB0 - TTOB3是接的继电器,继电器然后到24V的地
GR1 - GR4是电流检测电阻。
只要GRx两端的电压超过2N5551的导通电压,MJE13003的基极就只有0.3V,所以就处于截至状态,实现保护功能。
不晓得我说清楚没有,呵呵

楼主:
谢谢 Spunky !一会我按你的电路试一下,D1是干什么用的?是过压保护吗?
另外你给的是NPN电路,如果是PNP的应该如何接呢?谢谢!

网友:
D1是续流的,13003耐压700V

楼主:
D1不是续流吧?续流应该并在继电器线圈两端!

网友:
D1估计是保护三极管的,续流应该接继电器两端

网友:
因为我当时用的是带座子的继电器,在继电器的端子上接续流二极管。D1是保护三极管的,也算是二次续流吧。
之所以没有用集电极驱动是因为两个原因:
1. 当时客户要求继电器不要直接接电源,我也看了西门子的模块的功能图,也是不直接接电源,也是用的发射级驱动的。
2. 这种电路可以驱动不同电压的继电器,只需到时候换检测电阻就行了。

换PNP的估计不好弄哦,我要想一下。何况NPN的管子好买啊,为什么要用PNP的呢?如果是说上电的时候继电器必须断开的话,可以在MJE13003前面加74HC273,CLEAR脚上加个RC电路,使MCU在上电时管脚电压不影响继电器就行了。我就是这样做的,没有问题,保证上电时继电器不会乱跳。工业现场对DO的要求就是上电绝对不能乱跳,如果上电继电器就闭合的话,可能产生很严重的事故。这点还要在软件上特别注意,就是在MCU在某种情况下复位了,继电器也不能乱动,再可靠的MCU都会有复位的情况,说MCU永远不死,那绝对是错误的。只能说是死了后,看门狗复位,但原来的输出保持不变。所以74HC273也应该是必须添加的。

这个电路就没得什么过压保护了,MJE13003的集电极耐压很高,没有必要!

不晓得说清楚没有,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多讨论哈。

楼主:
换PNP的估计不好弄哦,我要想一下。何况NPN的管子好买啊,为什么要用PNP的呢?

我需要做NPN和NPN两种输出的。

如果是说上电的时候继电器必须断开的话,可以在MJE13003前面加74HC273,CLEAR脚上加个RC电路,使MCU在上电时管脚电压不影响继电器就行了。我就是这样做的,没有问题,保证上电时继电器不会乱跳。工业现场对DO的要求就是上电绝对不能乱跳,如果上电继电器就闭合的话,可能产生很严重的事故。这点还要在软件上特别注意,就是在MCU在某种情况下复位了,继电器也不能乱动,再可靠的MCU都会有复位的情况,说MCU永远不死,那绝对是错误的。只能说是死了后,看门狗复位,但原来的输出保持不变。所以74HC273也应该是必须添加的。

你说的太对了,74HC273部分电路是什么样的,贴个图,学习一下。

网友:
解释下

DO0-DO7是MCU给的DO信号
DOB0-DOB7是锁存后的信号
DOCLK是锁存信号,上升沿有效
DOCLR就是关键的清零信号了,低电平的时候DOB0-DOB7保证是低电平,所以做了两个RC电路延时。RC参数是根据你MCU的上电初始化时间设定的,可灵活改变。

具体看芯片资料,用法比较简单。

网友:
想给你传个完整的图,但老是传不上去,搞不懂,下次哪个兄弟给我讲一下!!!

还有DO一定要光电隔离哦,不然继电器的开断两下就会搞死你的MCU,呵呵!!!

楼主:
这个电路好像只能保证上电时继电器不会乱跳。因为在DOCLR加了RC电路延时

但如果看门狗复位,原来的输出如何能保持不变。DOCLK锁存信号也应该保持高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路好像只能保证上电时继电器不会乱跳。因为在DOCLR加了RC电路延时
但如果看门狗复位,原来的输出如何能保持不变。DOCLK锁存信号也应该保持高才行啊

273的锁存有效是上升沿,不是电平。大多数MCU复位时,IO都是高电平,273不会锁存信号的。即使是低电平也无所谓,只要没有上跳变。在软件上,一定要经常在不锁存的时候保证,IO是高电平,并且程序要分冷复位和热复位,只有冷复位的时候,才初始化DO的输出,热复位根本不用去动作。如果楼主觉得还是不放心,还可以单独拿根IO口线,加个反相器控制273的CLEAR脚,但我觉得没有好大的必要。我这个就是这样用的,当时是做的个私活,到现在差不多都有5年了,一直都没有问题。

网友:
ls是新近涌现的高手

楼主:
感谢Spunky!我会按你的思路做。

网友:
很多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
【14楼】
说的我吗?如果是那你就太瞧得起我了。这个论坛气氛很不错,大家都很无私。我也上来学习的,以后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提高!呵呵

网友:
对于2楼的保护电路,13003过流后5551导通,导致13003截止,5欧姆上的电流下降导致5551又截止,13003重新导通,所以最后13003是一个恒流源而不是截止。

网友:
这就叫动态平衡,和放大器的反馈原理是一样的。目的就是保证输出电流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不让驱动三极管被烧。一旦短路结束,自动回复正常!!

网友(2011-03-08):
像18楼说的那样,如果是大电流,会不会这样的震荡导致三极管损坏呢

网友(2012-08-05):
解释的够详细

网友:
貌似看懂了,以后要用到再深入研究!!!

网友(2014-08-21):
引用 网友A:

解释一下:

就像19楼说的,你在2楼的电路哪里是短路保护啊,最后是成了恒流源了,进入放大区你那个管子是不是巨烫啊

当然这个电路主要是限流,其实问题就在你用的npn管来控制继电器,在这里接成放大模式了,用pnp管才是开关模式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