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A128仪表放大芯片,线性度

楼主(2010-03-17):
这是关于INA128仪表放大芯片,实在不知道发在哪个区域号,就放在这里“其他仪器”,望前辈给予指点:小生再做一个测量真空气压的仪器。采集热偶真空管信号,并用INA128放大信号。输入信号1mV~10mV,RG=360ohm,放大倍数139.6(即1+50k/RG),用+-3.3伏电压供电,线性度始终不好,总是138.7~139.9不等。PDF资料上注明0.1%的线性的。后来用+-5.5伏供电(资料上好像说这样可以提供共模抑制比),线性度还是差,如何才能该井线性度,请教指教!

网友(2010-06-21):
线性度不好通过软件修正吧,况且真空规管出来的信号本来就不是线性的

网友(2011-09-06):
可能是信号电压太低,ina128的固有噪声较大,导致有用数据被湮没。你再查查数据手册,详细比较一下。

网友(2012-11-10):
各位大侠,麻烦发一个通过实践的INA128电路图给我,邮箱1320956398@qq.com,小弟正想用INA128搭建一个放大电路,但是遇到一些问题,输出不太正确,请问输入端一定要加输入偏置电流的返回路径吗?

网友(2014-12-15):
引用 网友A:

偏置电流返回路径是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