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Autodesk Inventor中的模型做成G码雕刻?

楼主(2010-03-17):
我用AutoDesk Inventor画了一个简单的齿轮,现在想用雕刻机雕刻出来。

本来想转换成CAD的dxf或dwg格式,但发现这种格式只能将三维模型变成2维设计图才能导出。

实在不想在ArtCam里又重新做一边三维模型,想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简单的方法直接出G码的?

楼主:
网上搜了下,看起来MasterCam比较适合这个。
Verycd上搜到了下载地址。

楼主:
我用的是AutoDesk Inventor 2010。MudBox还没用过。

网友:
不能直接用三维图吗?正准备学学用SW呢:(

楼主:
果然用MasterCam可以。

我先用Autodesk Inventor画好图,然后用Mastercam X4 MU2打开,设计刀路,
按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07573&bbs_page_no=1&bbs_id=1027 说明的修改MasterCam中的后期处理文件(帖子后面我也提供了那个文件下载),最后将刀路直接导出成NC文件。

这个NC文件就是Mach可以用的G码,扩展名改成.tap再用Mach就可以打开了。

没什么麻烦的,就是MasterCam的破解稍微麻烦些,我用下面这个破解的。

破解方法:
************************************************************************************
Mastercam x2-x4 NetHASP 类型{Crak}(不用{Crak}主程序mastercam.exe)
-------------------------------------------------------------------
运行remove_old_emuls\delete_old_emuls.bat 来清除Windows注册表中的黑名单Emulators
运行mastercamX2MR2SP1-dealer-unlim.reg  或者 mastercamX2MR2SP1-industrial-unlim.reg
安装一个新的被编辑过的USB-HASP emulator(和以前的有不同)
运行emul文件夹里面的install.bat完成即可
重新启动电脑
安装MC X3-X4 SIM类型选择NetHASP。如果已经安装好了X3-X4而且SIM类型是HASP。那就运行安装文件夹里面的"NHaspX.exe"选择
type > NetHASP, Mode > Local >就OK
注(主程序如果CRACK过的。要用回没有被CRACK的。就是mastercam.exe.bak删除.bak就行)
************************************************************************************

MasterCam下载地址,eMule的:

下完了虚拟光驱直接装,装好了用上面的破解破成正版,最后去:
http://updates.mastercam.com/x4/mu2/mastercamx4-mu2-web.exe
下载MU2补丁,最新的MU3不能用,因为破解不支持。

注意,装过MU2了以后可能还需要重新修改那个MPFAN文件。

解压到 \MCAMX\mill\posts目录里,覆盖以前的。

然后就OK了,可以直接打开Inventor的3维模型,完全不用走一遍2维设计图了。

网友:
我也用inverter的。
现在学proe呢。。。。感觉差别太大了。
inverter对照帮助就可以很好的学习使用了。
proe拿着教材都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