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与 “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AVR的RTOS (作者:hjc800323)” 里面 R3 使用的疑问 (R3 被改

楼主(2010-03-17):
对与 “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AVR的RTOS (作者:hjc800323)” 里面OSTaskRunningPrio ( R3 )使用的疑问

使用 WINAVR 20090313 编译

为了简单起见,我将任务一更改为如下:

源码:
void Task0(void)
{
  unsigned int j=0;
  DDRB = 0xff;
  while(1)
  {
    //PORTB= PORTB+1;
    //OSTimeDly(2);
    OSRdyTbl &= ~(0x01<<OSTaskRunningPrio);    //挂起当前任务
    OSSched();

  }
}

生成汇编:

@00000119: Task0
+00000119:   93CF        PUSH      R28            Push register on stack
+0000011A:   93DF        PUSH      R29            Push register on stack
153:        DDRB = 0xff;
+0000011B:   EF8F        SER       R24            Set Register
+0000011C:   BB87        OUT       0x17,R24       Out to I/O location
159:          OSRdyTbl &= ~(0x01<<OSTaskRunningPrio);    //挂起当前任务
+0000011D:   E0C1        LDI       R28,0x01       Load immediate
+0000011E:   E0D0        LDI       R29,0x00       Load immediate
+0000011F:   01CE        MOVW      R24,R28        Copy register pair
+00000120:   C002        RJMP      PC+0x0003      Relative jump
+00000121:   0F88        LSL       R24            Logical Shift Left
+00000122:   1F99        ROL       R25            Rotate Left Through Carry
+00000123:   943A        DEC       R3             Decrement
+00000124:   F7E2        BRPL      PC-0x03        Branch if plus
+00000125:   9580        LAT       R24            Load and Toggle
+00000126:   2228        AND       R2,R24         Logical AND
162:          OSSched();
+00000127:   DF2D        RCALL     PC-0x00D2      Relative call subroutine
+00000128:   CFF6        RJMP      PC-0x0009      Relative jump

发现编译后,是直接使用R3的, 这样一来就导致R3被改变了,

请问,是不是编译的什么地方有问题??谢谢!

网友:
我试过,这么有会出错,还是改成一般全局变量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编译器版本的问题,或者是优化不对。
因为作者的这个系统里的汇编部分很多直接操作寄存器的,对特定的编译器依赖很强。
你可以看看你用的编译器生成的汇编是怎么样的,然后自己改一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为一般全局变量后是可以的!

回复 网友B:

lbc___  我是使用WINAVR 20090313编译的,与作者的使用版本不一样, 能否指点下,怎么设置编译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