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低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2010-03-17):
请教高手一个电路,下面一个电路为一个电动牙刷的电路。
电池电压检测只能在按键按下时候,通过A/D检测。这样会造成在使用过程中无法检测。
请教高手,如何修改,使其能在使用过程中,检测个稳定的电池电压,在没有使用时候,没有浪费电能~~
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沉得太快,自己顶下~~

网友:
弄个比较器,搞个中断不就好了吗。

楼主:
因为装在牙刷中,封装要求小。用比较器不能保证使用时,不浪费电~

楼主:
不使用时,不浪费电

网友:
我有个低电压检测IC  TP74系列 ,资料发你看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38841.pdf(文件大小:195K) (原文件名:tp74中文 dsh.pdf)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用这个 IC,我们老板肯定不同意。因为这样我们公司的单片机的价值没法体现~~

楼主:
自己再顶上去~~~

网友:
电动牙刷?

网友:
开关搞个双刀的.

楼主:
没人指条明路吗??

网友:
为什么要加那二个三极管来控制芯片的电源呢?

深圳市为科电子有限公司提供单片机开发与销售

有需要的可联系:
电话:0755-27886129
手机:13510253005 ,林生
qq:307906592
邮箱:307906592@qq.com
地址:宝安40区宝安电子城2203

楼主:
楼上的,,5555555555,我们公司自己就是设计单片机滴~~

网友(2010-05-03):
seiko 品牌的 s801XXX系列有很多各种电压值的检测IC,价钱也不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希望你不是老板,
要不,搞软的会失业.
如果你是搞软的,
真心希望你好好学习一下.
为什么在使用过程中无法检测?

网友:
我晕~~~~

刷牙也要调速刷啊~~~~

服了

没明白楼主意思

这电路不使用时,好点很低

如果完全不耗电,再弄个单刀双掷就好了

真不明白前面开关部分的电路在使用中有啥价值~~~~(原理偶还是看的懂的~~~)

菜鸟乱弹~~~~~

网友(2011-07-18):
用什么MCU,

网友:
貌似你的这个要求说明有问题吧?你这电路 在使用的过程中好像还是可以ADC的吧? 如果想直接采样电池电压 可以把采样直接接到电池 中间串一个100K的电阻 就可以了 这个消耗的电流非常小了 另外你的这个三极管用MOS管?

网友(2011-08-27):
为啥要测电压呢?电池没电还有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内阻变大。同时检测工作时的电压和纹波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串联个 取样电阻 试试 加个比较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