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阳SDS1062CM 对比 泰克 TDS210

楼主(2010-03-17):
今天购买的鼎阳SDS1062CM到手了,二话不说,就跟手上的TDS210来个PK,PK前心理也没底。

上图一一说明。

感觉不接探头下底噪SDS1062CM要比TDS210好,不过210也是十多年前的产品了。

接上探头后,就比TDS210大了,国货就是国货啊。

为了对比公平,都接到SDS1062CM的方波输出上,以便对比。

TDS210只能展开到5us的时基就不能再展开了,SDS1062CM可以展开到ns级,由于波形不合适,展开后旋了半天移不到上升沿位置,所以拍了个1us的来对比。

再接到我们的一个电源板的PWM输出上测试对比,TDS210不能同屏展开,所以先拍个没展开的和已经展开的SDS1062CM。

这时候就可以看出存储深度的优势了,TDS210的细节已经没什么了,SDS210的高电平抖动还能保持较好的方波结构。

再捕捉一个慢时间的偶发输出来对比

这个慢时间下,都不能使用扩展窗口功能了,不太明白。
只能手动调整时基,到了2.5ms,差异就很大了,SDS1062CM一直显示了很好的波形信息,TDS210的波形已经变形成了三角波了,再一次显示了1062CM存储深度的优势。

再提高时基,SDS1062CM的存储深度优势更明显了,高电平上的毛刺细节很丰富,TDS210的当然更惨不忍睹了,当然,2M对比2.5K确实不公平。

再继续提高时基,更残忍!

这个比较郁闷,由于电路特性,PWM输出结束后会有个容性干扰波,但是TDS210完全没捕捉到,我想这个应该和存储深度关系不大,应该和触发灵敏度有关,两个的触发灵敏度都设定一样的。

这样观察波形的话,TDS210的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对比下来,觉得SDS1062CM性价比确实不错,这2M的存储确实太有优势了,以上的对比还仅仅是在这个示波器的普通存储深度模式下,还有个长存储没有打开。
买的不后悔,这也多亏了多次去本地电子市场实际对比的功劳,所以买东西还是要多实际用用才知道真实情况。。
不过,现在试用感觉旋钮还是不够准确灵敏,本来移动很慢的,旋着旋着的偶尔会突然一下跳很多,还有开机比TDS210慢点儿,其它的还有待使用后再感觉了。但是按钮和旋钮的很多设计确实很方便,用着就觉得很快捷方便。
另外,这个对比也说明,在现在这种国内技术条件下,完全没必要用更贵的钱去买过时的二手进口示波器,普源、鼎阳的这些产品已经完全超越这些二手货了。资金少就买国产的,资金多再考虑进口牌子高性能的型号。
剩下就看这个国货几年内的耐用性了。

网友:
lz的210低价出掉算啦。

网友:
两台示波器。羡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可以花500元买一台国产的大功率功放。
再与一台5万元的国外品牌,但是小功率的功放。
也可以作出上面同样的比试。
作为仪器,它的数据的权威性、工作的稳定性与可靠性,才是最重要。
我使用的是4000元FLUKE去量电压的。 有网友使用40元的。 我可以100%彻底的相信我的FLUKE,但我不相信网友40元的。

阿莫的比喻有点儿太牵强了,比如上面的对比,TDS210看到的都是完全变形的三角波了,还有我们的电子设计软件软仿真都能模拟出来的输出结束的干扰波也无法捕捉到,难道你让我去100%的信任这个测试波形啊?同样,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新购买具备深存储功能示波器的。

而且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银子,那TDS210上面就不会是个国产示波器了,至少是个DPO,网友如果有4000块买FLUKE就不会用40块买个地摊表,我的对比说的也很清楚的,也是比较客观的。

同样,这个TDS210用了十多年了,我们不会不知道它的可靠性,但是由于性能的落后,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应用需求了,即使知道有多可靠也不可能考虑了。这里拿这两个示波器来对比,是因为我们现在就只有这两个示波器,而且刚好从带宽、采样率上的指标都基本一致,所以可比性比较好。

同样,如果考虑TEK新的1000/2000系列,显然可靠性也是我不用去怀疑的,但是性能参数还是和这个TDS210一样,那相当于花了更多的钱还是没有满足我们的应用需求。再上去的DPO就不是我们穷人能奢望的了。

所以在性价比面前,还是只有国货中的精品才是我们穷人的劳斯莱斯,只是如我最后所说,剩下就看这个国货几年内的耐用性了。

网友:
同意楼上,TDS3012也才10K深度,我们研发看不上,丢给在生产线用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dyestuff
这个比较郁闷,由于电路特性,PWM输出结束后会有个容性干扰波,但是TDS210完全没捕捉到,我想这个应该和存储深度关系不大,应该和触发灵敏度有关,两个的触发灵敏度都设定一样的。

-------------------------------------------------------
这个明显是存储深度问题,在按下STOP之后又拉宽了时基,没看见Tek的方波都变成三角波了吗?当然“捕捉不到”什么干扰波,这么对比有点过分吧。

网友:
同楼上,受存储深度影响,估计TDS210不是每个档位实时采样率都是1GS(那么多数据存不下),波形展开后一些细节少了就很正常了.可以将显示类型改为点来显示,就知道了

网友:
正在考虑买新示波器, 选普源还是鼎阳好呢? 仍在争扎中

网友:
楼主基本上所有的图片都只证明了一点,那就是这东西比TEK存储深度大,仅此而已,我不想说楼主是托,但看起来就是.

网友:
就算这人是托,但也托的实在呀。楼主首先就讲了这个国产的底燥比较大。

各位,示波器是干什么的?捕捉波形不是吗?连波形都捕不到的示波器,哪怕他是皇家贵族又有何用呢。

阿莫,你不是也有一个2K5深度的泰克吗?和国产示波器做一个比较就知道了。过去我说过15B不行,今天我还要说泰克低端也不行了。
因为今天有国产货性能是超越他们的。

你的是比较划算,才6K就买到了。你知道中国多少公司买这样的示波器都要上万。

经济是有国界的,不要一味的打击国货。最后打击的是自己的国家。

网友:
不要妄自菲薄自家的技术。中国的大飞机项目最早就是这样下马的。如果当年不是老_毛根子硬,两弹一星也不会有的。

网友:
中国不是每个人都需要tek。国产的还不是国外的原件拼装的,有什么好争得。还好有鼎阳这种,要不会有多少人会因为买不起仪器而放弃。市场经济当然是一分钱一分货,有钱追求完美的就买贵的嘛,没钱的捡便宜也不错。再说中国这种环境没有人可以把产品做的完美,符合中国环境的产品就是最好的产品。

网友:
比较喜欢泰克,就功能而言,肯定国产的什么都能做,但是性能就不一定很强了

网友:
应该是2台厂家标称参数类似的示波器比较

就像现在拿奇瑞高端车型和30年前的低端宝马比较,有可比性吗?
干嘛不拿电子管示波器拿来比较?
那更显得瑞阳产品的先进性

网友:
就算这人是托,但也托的实在呀。楼主首先就讲了这个国产的底燥比较大。

各位,示波器是干什么的?捕捉波形不是吗?连波形都捕不到的示波器,哪怕他是皇家贵族又有何用呢。

阿莫,你不是也有一个2K5深度的泰克吗?和国产示波器做一个比较就知道了。过去我说过15B不行,今天我还要说泰克低端也不行了。
因为今天有国产货性能是超越他们的。

你的是比较划算,才6K就买到了。你知道中国多少公司买这样的示波器都要上万。

经济是有国界的,不要一味的打击国货。最后打击的是自己的国家

---------------------
兄弟,ds210是10几年前的产品
国产货就这么超越的?
有胆子比较一下,指标类似的泰克现在的产品吧

网友:
存储深度小也是缺点,不要把Tek太神话了,明明就是因为存储深度不够,成为短板,影响了整机性能,使得其他较高的参数也变得没有意义了。
楼主的210已经不能满足他的使用需求了,就算是再稳定有什么用呢?在测方波时他“稳定”地显示出三角波我想也没有意义吧?
借用阿莫的比喻,现在楼主是要在广场播放音乐,你说是该买5万元的国外小功率功放,还是买5千的国产大功率功放呢?当然,价值50万的国外的大功率功放当然比5K的国产大功率功放要好,但是也要考虑楼主能不能接受50W的价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指标类似的,恐怕不是打工仔或是小小创业者吃的消的。

我建议拿阿莫手上那台新买不久的比一下就知道了。
示波器在平常应用中,深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没有深度往往意味着看不到细节。
你用1062的这个钱,找个2M深度的泰克。哪怕是半个通道也够了。

网友:
ls
ds210是10几年的东西

和ds210比,有意义吗?
应该和指标类似的比

如果瑞阳和指标类似的泰克比,各项性能和泰克差不多(不需要比泰克好,差不多就行),那么瑞阳真的很超值

只和d210比,似乎没多大出息吧?

打个比方,现在奇瑞的车开始配备ESP,而国外品牌的车只有高档一些的才配备

你拿个ESP奇瑞和20年前的低端未配置esp的宝马来试驾,比赛防侧滑性能有意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钱真好!

楼主:
这个论坛是否已经偏激到了不能说任何别的产品的地步了?否则都会被灌以托的名义。随意骂我托的人,可以请你搜索一下我这个ID在论坛的所有发帖和回的帖子,然后再客观的评价,也许你甚至会说我开始是优利德的托,后来又被收买了成了鼎阳的托,而且现在又在主动的去申请给一些做直流稳压电源的厂家做托,那我实在无话可讲。

如果我是鼎阳的托,为什么不拿台普源或者优利德(我想在国内形成竞争的就是这两三家)的1M甚至更低存储的示波器来比较?然后让所有打算买这两个牌子的网友都去买鼎阳?而要拿一个根本不可能去竞争的国际大品牌来对比?如果当托都当成这样,简直就是BC!同样,如果这样就认为我是托的人,也好不了那里去。

所以请骂我托的人先分析一下再来指责我,否则你一旦看到你不喜欢的产品就骂别人是托,就请你闭嘴,生活在自己的黄金筑成井底世界中好了。让我们这些食杂粮卧草席的穷人能有一块呼吸的空间。

很奇怪,我无非是拿两个我们自己手上有的示波器来顺便做个对比,因为我们就只有这两个示波器,其中一个已经陪伴了我们N多年了,将军再勇,但也廉颇老矣了,补充一个新血后比较一下我们看重的功能和性能,有错吗?如果你原来用的2G手机上网慢,现在又多买了一个3G手机,就不能顺便做个对比来体验一下上网速度的差异?!如果对比了就肯定是3G服务商的托?

我们为什么要买这个深存储的示波器?看过我之前发的帖子就知道因为我们这个TDS210已经太老了,存储太浅,导致设计电源上在捕获一段波形再展开看干扰峰值以及尖波同步时序上非常受限制。买这个看重的就是深存储功能。
为什么我们要买国产的?因为我们是自己创业的小公司,生存本来就艰难,所以都要控制投入费用。(请不要又钻牛角尖的说投入就不要考虑成本之类的空话)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SDS1062CM?因为之前比较了优利德的示波器功能和性能都最差,出个大屏幕的又用低分辨率来骗人;而同价位的鼎阳的1052E实在性价比不高,实际采样率、等效采样率等指标也低,而且也没这种2M存储深度的。

如果说这个论坛不能说任何国货的内容或者客观的评价,不允许穷人拥有和有钱人一样的公平和地位,请告诉我,我会自觉的离开这个论坛,不再扰乱大家的视线,闹的大家不愉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ls
ds210是10几年的东西
和ds210比,有意义吗?
应该和指标类似的比
如果瑞阳和指标类似的泰克比,各项性能和泰克差不多(不需要比泰克好,差不多就行),那么瑞阳真的很超值
只和d210比,似乎没多大出息吧?
打个比方,现在奇瑞的车开始配备ESP,而国外品牌的车只有高档一些的才配备
你拿个ESP奇瑞和20年前的低端未配置esp的宝马来试驾,比赛防侧滑性能有意义吗

防侧滑性能有意义吗?

回复 网友C:
这个论坛是否已经偏激到了不能说任何别的产品的地步了?否则都会被灌以托的名义。随意骂我托的人,可以请你搜索一下我这个ID在论坛的所有发帖和回的帖子,然后再客观的评价,也许你甚至会说我开始是优利德的托,后来又被收买了成了鼎阳的托,而且现在又在主动的去申请给一些做直流稳压电源的厂家做托,那我实在无话可讲。
如果我是鼎阳的托,为什么不拿台<A class=tt4 href="http://www.ourdev.cn/bbs/b......

楼主很生气了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少发言,不过这次要支持楼主!

我20年前已经是开本田的私家车了,到最近现在是开中华的FRV,这20年我换过的进口车也不少,其中也有2座位的。
有人就笑肯定是你混得越来越差了,我自己并不觉得,一切以实际需要出发,我现在不用跑外面、不用接待客户,每天就2次5分钟的车程,FRV就足够了,因为汽车只是个交通工具。为什么不买悍马?先不要说买不买得起,但肯定的是我没有需要1台飞机空投下来还继续能开的战地车。

我也买了台SDS1062CM约10天,没有别的理由,因为它适合我的要求,而又没有要我多花冤枉钱买我不需要的。

网友: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无聊的口水贴 广告帖 严重BS楼上

网友:
对于一个工程师来说,对这些仪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稳定性,

山寨之所以称之为山寨就是因为它太不稳定了

网友:
lz的210可以便宜出掉,做软件的人基本上可以用。硬件就算了。tds210+逻辑分析仪就ok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写的这几句话还是挺实在:
1、“没必要用更贵的钱去买过时的二手进口示波器”。
2、“资金少就买国产的,资金多再考虑进口牌子高性能的型号”。

怎么判定必然是托儿?
有点摸不着头脑。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楼主写的这几句话还是挺实在:
1、“没必要用更贵的钱去买过时的二手进口示波器”。
--------------------------
买什么样的示波器是个人选择,这个没什么可说的,有没有必要见仁见智。

2、“资金少就买国产的,资金多再考虑进口牌子高性能的型号”。
----------------
这个也没什么可说的。

怎么判定必然是托儿?
有点摸不着头脑。
请看6楼的图,对于一个使用数年示波器人,楼主仍然说“这个和存储深度没关系”,不免让人生疑,尽管可能是无利益自愿当托。
而且除了噪声外,其它所有的图都在拿存储深度说事,按STOP后再拉时基,看起来TEK的波形简直就是垃圾,这未免也太过分了。

网友:
示波器不是这样简简单单就可以测试完全的,有效带宽,频域相应很多高速特征没有看出来

如果可以归纳一份完整测试方法,将是评判示波器的好手段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楼主写的这几句话还是挺实在:
1、“没必要用更贵的钱去买过时的二手进口示波器”。
--------------------------
买什么样的示波器是个人选择,这个没什么可说的,有没有必要见仁见智。
2、“资金少就买国产的,资金多再考虑进口牌子高性能的型号”。
----------------
这个也没什么可说的。
怎么判定必然是托儿?
有点摸不着头脑。
请看6楼的图,对于一个使用数年示波器人,楼主仍然说“这个和存储深度没关系”,不免让人生疑,尽管可能是无利益自愿当托。
而且除了噪声外,其它所有的图都在拿存储深度说事,按ST......

和谐讨论:
很明显这个时候泰克这台机败下来了。拿比这台机贵五倍的泰克也未必比的上的。不要说泰克是学生机,我们这些国产的更是学生机了
不是谁要不要当托,而是够用。
雕牌说对了:只买对的不选贵的

你应该是论坛里的老一辈了。你更应该知道自己的责任,中国的未来不是靠ZF,靠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民。
中国的电子至今还如此薄弱,不正是许多高手妄自菲薄吗?一直拜洋鬼子吗?
洋鬼子你又不是不知道?论个人能力又有几人强大,人家要的是一种民族精神。

网友:
回复 网友F:
和谐讨论:
很明显这个时候泰克这台机败下来了。拿比这台机贵五倍的泰克也未必比的上的。不要说泰克是学生机,我们这些国产的更是学生机了
不是谁要不要当托,而是够用。
雕牌说对了:只买对的不选贵的
----------------------
你非要用2K5和2M储存深度的机器PK,而且只PK存储深度带来的不同,然后TEK败了,我服了你了...

长存储带来的优势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废话了,缺点也不是没有,就是反应速度相对慢,信号刷新率低,这也是什么长存储的示波器上都有一个选项:长存储/短存储,否则这个选项就没用了,直接只使用长存储不就得了。
至于为什么贵5倍的TEK也没有长存储,我不知道,我即不是TEK产品经理,也买不起TEK,我用的是普源,因为便宜,而不是什么“支持国货”,用你的话说就是买你认为对的。

你应该是论坛里的老一辈了。你更应该知道自己的责任,中国的未来不是靠ZF,靠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民。
中国的电子至今还如此薄弱,不正是许多高手妄自菲薄吗?一直拜洋鬼子吗?
洋鬼子你又不是不知道?论个人能力又有几人强大,人家要的是一种民族精神。
------------------------
呵呵,责任都上来了,这高度... ,要打民族主义牌? 你见过哪个强大的企业就靠“支持国货”和民族精神强大起来的,都是在市场中拼出来的。
洋鬼子个人能力不强大? 去看看那些NB的DIY作品都是哪国人搞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讲,这个PK已经是决定性了。

你买普源,那是因为你认为对的。

洋鬼现在个个丰衣足食。拿的是这个$,花的是这个¥

我们整个大环境这么落后,你能怪谁?自己人不互相支持,难道要互相BS?

网友:
对于楼主的这个比较本人持保留意见
1·明知道存储空间一个是2K5一个是2M  这个用U盘比较不是更明显吗。
2·楼主对于仪器这个设备的理解还不透彻,仪器的稳定性肯定是要高于被设计的设备的,示波器应该算是工程师的一个很重要的“眼睛”了假如这个眼睛在关键的时刻“忽悠”你一下可想而知的后果是什么。
3·不要跟仪器说性价比,这个是要在一个公平的平面上来说,你认为我国现在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高于USA或者JP?所以贵也只能说明你还不具备使用这个设备的“资格”。
4·国产仪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依靠外来的“芯脏”是做不出优秀的 仪器和设备的(受制于人至少目前20年看不见希望)做个很简单的实验,你可以吧国外的设备拆开看一下你有多少芯片是熟悉的多少又能在国内的市场上买到,买到的一定是正品吗···等等很多条件制约束缚捆绑着我们
5·国外研发的顺序是: 原型讨论及建立基础模型(很烧钱)->建立N个论证基础样品->(超级烧钱)->制样(继续烧钱)->少量产品上市试用(赔钱)->返回原始步骤继续完善(无穷尽的烧钱) 往往要经过N个LOOP才会给产品命名正式编号及性能指标
我国研发顺序是: 建立基本电路(尽量省钱)->做少量样机或2~3个(拼凑零件为了省钱)->压缩研发时间和经费->"成品"上市->(根据样机尽量精简争取成本压缩最大化如出现问题加飞线补丁或外挂模块补救)->N多宣传(这舍得血本)->````````````到底还能走多远?

网友:
无论是购买普源还是鼎阳如果适合自己的经济实力,又可以正常的使用,那么就是买对了。

网友:
高端的1000CE和1000CF才是OEM给力科的东西,卖得也贵。1000CM看上去是个低端产品,但是参数比rigol的低端好,比如:

100M的鼎阳1102CM对比最受欢迎的普源1102E:
1)单通道1GSa实时采样存储深度:40Kp vs 16Kp
2)双通道500MSa实时采样存储深度:20Kp vs 8Kp(普通存储) 1Mp vs 512Kp(长存储)

以上两个参数至少说明2点:a)鼎阳1000CM的FPGA比普源的规模大1倍以上 b) 鼎阳的长存储用高速SRAM是2片,而普源是1片

有趣的是:固纬新出的1102/1062/1152系列,重要参数几乎和鼎阳的一模一样!!!!

固纬的已经有拆解图了,用了4片AD9288-100的ADC(超频25%在125M上采样),FPGA是和普源一个系列的但是规模大了3倍。目前还不清楚鼎阳内部是怎么设计的,而且不清楚固纬和鼎阳是什么关系,抄来抄去?联合开发?请注意鼎阳对1000CM的宣传开始一句话:“国际化的研发理念,打造出性能更强大、操作更人性化的SDS1000CM系列产品。”

网友:
lz不会用示波器,鉴定完毕……

网友:
出个假设:
    如果你离上班的地方很远,没有别的交通工具能到达。你只能打车或自己买辆车来解决上下班的交通问题。你可以买辆国产车或进口车。但是你手上的资金不足,只买得起一辆国产车。国产车和进口车同样能满足你上下班出行的需要。但你不能因此说国产车的比进口车好。但你也不能因为买不起进口车而不买车,因为你还是要上班的。买了国产车的自己心里要清楚差距在那里,例如安全性、可靠性,买了进口车的也不要总是在买了国产车的面前说你的国产车不行。说不定那天坐在国产车的人也买得起进口车。大家不过是选择了不同的交通工具解决了上下班的交通问题而已。

网友:
最后一个测试时基应当设置的短一点,这样效果更好一些。

另外tek低端确实用的让人能想自杀。

最近新到的(咱上博了)实验室发了一个这个给我。。。

我向大家保证这个比tek的低端好用多了。。。

悲剧的是不能搬回家。。。

所以家里还是继续用我的普源1102E,这个也很好用,这个价格我很满意。

网友:
楼上“兽哥”的图片里面,是什么型号???

网友:
好东西啊, 我公司用MSO4104,12万大洋买的,但是没有配有源探头,目前也只能工作在500M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说的太对了,这个级别的示波器爽的要命,除了硬指标以外,一般应用最大的提高就是波形发生大变化以后的表现能力,有向模拟示波器靠拢的趋势。8M的存储也是hi的不行。

网友:
这个示波器温度漂移情况如何? LZ能否拆开拍几个照片看看?

网友:
搂主,测试本底噪声,是否看看把探头放到1X,切换到2MV档再测试?

网友:
这幅图证明鼎阳配的探头比较差。TEK的原装探头比较贵的,几根无源探头就够买一台国产机了

测了测自己用的TDS1002B,底噪跟楼主的TDS210差不多,大概1mv左右

网友:
楼上,你注意看02-, LZ测试的好像上下两个都用的一种探头阿? 我感觉探头1X和10X模式测好像数据不太一样, 固纬1152A国外网友测试本底噪声:
As far as I could see, the noise is less then 1mVpp in the smallest scale factor (2mV/div,Probe set to 1x)

网友:
10X模式最小电压档是20mV/Div,底噪也放大10X,大概10mV

这些低端的示波器就算是tek和安捷伦也是一个样的,也没必要贬低国产的,用过的就知道了

至于温飘什么的这些型号也没有官方数据,本来这些示波器的AD才8bit的,设计精度也不会高,用TDS1002测电压测量值也是会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10X模式最小电压档是20mV/Div,底噪也放大10X,大概10mV
这些低端的示波器就算是tek和安捷伦也是一个样的,也没必要贬低国产的,用过的就知道了
至于温飘什么的这些型号也没有官方数据,本来这些示波器的AD才8bit的,设计精度也不会高,用TDS1002测电压测量值也是会跳的

不好意思,这个没有想到。不过我看楼主测试的图,对比tek探头好像用的是同一种。 不过LZ的是60M的型号,按理100/150M的型号前端电路应该有所区别(看这个系列的参数,100/150M的机型除了带宽没什么区别,60M的机型的水平最小是5ns/DIV)

高端示波器和低端区别甚大,我公司新的MSO4104和老的TDS2022,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产品,其实TDS2022带宽、采样率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存储太浅,很多序列化数据信号无法观察

网友:
对了,rigol的1102E在双通道长存储模式,据说才250MS/s的采样速度,但是手册中还是写500MS/s。 不知道鼎阳手册和实际是否一致?

网友:
泰克的温漂很大的啦,打到2mV,表笔短路跑半格喽(旧机)
普源新机相比会小一点

世界最强的模拟半导体公司(凌特),据说老板喜欢叫员工去旧货市场淘仪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开一个通道,直流耦合,电压打到2mV去,表笔短路。OK,看那条线离基准点有多少。晕,这个不是温漂,这个是零漂。不过我敢保证,最早时,泰克这个机不会漂这么高的。

我这边有普源DS1022的,开机时的2mV没有泰克高。

网友:
测了手上的TDS1002B,1X档的零漂平均0.7mv,叠上底噪的峰峰值最大有3mv,10x衰减档零漂好点,但是底噪的峰峰值也是10X了

还是不要太迷信进口的低端仪器,但是高档的国产也做不出。不知道坛上有没有人用过普源新出的“高端机”,屏幕有7寸大,采样也有几G

网友:
刚刚买了一台 鼎阳SDS1062CM 过几天试试~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_detail.jhtml?item_id=5afa66ae152b524ea0dcd3cc8e595de6&x_id=db2
星期一就可以收到货,期待中~~~

网友:
对比的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I:
http://item.taobao.com/item_detail.jhtml?item_id=5afa66ae152b524ea0dcd3cc8e595de6&x_id=db2
星期一就可以收到货,期待中~~~

我正好想买一台1102cm, 请先上些测试, 比如我最关心的各个档位时基和采样率的关系数据

网友:
lz是托因为他是记录以后再放大观察的
这样就变成了记录时的采样率以及存储深度对波形观察的影响。
这个评测太过于垃圾,我们想知道的是稳定性和模拟部分的性能,以及对细节的观察力,然而lz故意歪曲了事实。

lz应该在run状态比较细节才有说服力。

还有,tek的2k5存储让我十分不爽,而目前用的1052e没感觉到问题。

另外,欺骗这句话就不对了,采样率确实有1G,
只是这种省成本的手法太烂了太让人不爽了,同时也违反了设计的原则。
至于标的那些指标,确实是都达到了。

还有,阿莫可能是比较有钱,感觉不到价格的重要性,
像我这种3k都掏不出的人,有一台1052e可是大大的方便了
这就好比地摊表和fluke的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I:
http://item.taobao.com/item_detail.jhtml?item_id=5afa66ae152b524ea0dcd3cc8e595de6&x_id=db2
星期一就可以收到货,期待中~~~

我最想知道的参数:
1) 2MV档, 单通道下原配的表棒和接地夹接通后, 噪声峰峰值
2) 什么时基范围内, 达到单通道1GS/s采样率(普通存储40K下)
3) 什么时基范围内, 达到双通道500MS/s采样率(长存储1M下)

网友(2010-04-18):
回复 网友G:

我想砍了,这种垃圾东西,买不得的,十足的山寨货,就知道抄袭,压价,恶性竞争

网友:
回复 网友F:

阿莫比较容易激动,感觉有点愤青,呵呵。
fluke的15B功能是少,不过耐用性确实比UT70之类价格相近的国产表耐用度要好,而且省电,我最欣赏的是两节AA电池的设计,真好。
看什么情况下用吧,有的人比较看重功能,有的人比较看重稳定性和可靠性。大家各取所需,其实都有存在的必要性。
当初用TDS210抓脉冲波形,确实比较痛苦。

网友(2010-10-01):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I:
http://item.taobao.com/item_detail.jhtml?item_id=5afa66ae152b524ea0dcd3cc8e595de6&x_id=db2
星期一就可以收到货,期待中~~~
我最想知道的参数:
1) 2mv档, 单通道下原配的表棒和接地夹接通后, 噪声峰峰值
2) 什么时基范围内, 达到单通道1gs/s采样率(普通存储40k下)
3) 什么时基范围内, 达到双通道500ms/s采样率(长存储1m下)

我刚买了这个,但是试用之后,感觉上当了,根本达不到所说的采样率,最小时基2.5纳秒下,采样间隔为10纳秒,就是100M的采样率,根本不是1G的采样率。存储深度也是骗人的,单次触发采集只能达到20K,2M只能用在长时间记录上,没有实际意义。
由于是网上购买的,苏州代理寄过来的。不知怎么维权。难道是我的使用方法不对?或者我的概念不对?

网友:
刚刚又试了一下,在水平菜单中的延迟扫描关闭了后,好像采样率提高了。再研究研究看。上面所说的先持保留态度

网友:
刚才又试了,实时采样率如果是连续触发采集,好像是对的,如时基50毫秒,显示的是1M采样率,STOP后展开,采样间隔为1微秒。
但是如果这是转换到单次触发采集,示波器还是显示的为1M采样率,单当触发后,波形停止后展开,采样间隔为40微妙,折合采样率为25KHZ!!!远远低于其所标识的1M采样率!!
此外,采用连续触发采集,使用STOP固结波形后,展开发现,虽然采样间隔很小,但是量化的垂直数据有很多平台,就是有些相临的采样点的垂直电压值是相等的。因此让人十分怀疑其数据的可靠性。考虑到论坛里说其超频、打磨之类的,很可能就是由于超频造成实际取样精度下降,垂直分辨率达不到8bit的实际要求。当然,由于我测的信号频率不够高,可能不能准确反映其垂直分辨率,但是可以基本确定,在单次触发采集下,不能达到其所说的采样率。只能以普通存储的方式存20K个数据点,而不是2M个。其2M存储只能用在长时间记录上,而采样率不超过25K。

网友:
这个测试真看不懂,TEK再差也不至于这样吧?Tek的人看了估计要吐血!
TEK存储深度虽低,但至少单屏的采样波形还是能保证的,2K当然不能跟2M的比,你也不能把它当逻辑分析仪用吧。

网友:
如果真想70楼描述,那这样设计就太差了

网友:
又研究了一下,确认其记录器模式可以长时间记录,最小时基100毫秒,记录时间长为4分10秒,记录采样间隔为40微秒,但是其导出的CSV数据文件中的4MS的时间步长的说法有误,应该是40微秒。相当于采样频率25K。

网友:
花了大半个小时,仔细的读了每个人的留言.
LZ是不是托咱不说,他心里清楚,
但是非常明晰的一点就是,像LZ这样的托是不合格的托,连示波器都不会用.你stop之后有啥好比的,一点意思都没有.有本事你按一下run啊,完了再截图,再上论坛说tek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
另外,显摆一个,2465B的飘过.
另另外,to amork,我用fluke 8842a  ^.^

网友:
鼎阳SDS1102CM的温飘在1x挡是1mv

网友:
我才买的鼎阳,悲剧了!用4G的u盘插入,想把波形图像等存储起来.结果,插上后能检测到有USB设备,但是一按存储键,就假死,只好拔掉U盘才能复活.偶尔等老长时间打开文件菜单,却显示文件错误,而无法打开任何文件或写入任何文件.此U盘在电脑上用得很好!
山寨难道就是这样?

网友:
防侧滑性能有意义,我在马6和雅阁之间犹豫了很久就是因为马6有ESP而雅阁低配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的1102CM两个通道温漂不一样.通道A明显坏于通道B.最大可以漂移一格!也就是2mV.注意这不是零漂,零漂可以能过自动校正处理的。处理后,零漂在0.2mv.

网友:
想买SDS1102CM,帖子看多了,又有点不敢买...
买什么好呢?

网友(2010-12-01):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J:
我的1102cm两个通道温漂不一样.通道a明显坏于通道b.最大可以漂移一格!也就是2mv.注意这不是零漂,零漂可以能过自动校正处理的。处理后,零漂在0.2mv.

这个问题严重吗,不明白,最近也是在鼎阳SDS1102CM和普源DS1102E之间犹豫不决。

鼎阳的和安泰信的外观一模一样,论坛上看过安泰信的拆机图,就差鼎阳的拆机图没见到,如果和安泰信做工一样,那肯定就选普源了。

网友:
用3年(假如可以撑到3年的话)再对比吧。拿新的和旧的比,新型号和10年前的比确实意义不大。10年前限于技术,存储深度做不大,当时的测量也想不到存这么深。10年后我想楼主一样会鄙视你现在这示波器的存储深度。
另外楼上那位安捷伦的,除了屏大,其实其他的指标和6系列的没多大区别。但是大屏看着就是爽啊,有点不习惯了。

网友(2011-11-24):
貌似还不错,刚上淘宝查了一下,卖1380还包邮。

网友:
SDS1062CM双通道时采样才500M,存储深度有2M,姑且认为这些指标能经得住计量,算一下2M/500MSa/s=4ms,4ms采集一次数据,4ms采集一次对于现在快速变化的信号而言要丢失多少信息,你还停止来看,那些异常变化的信息基本丢失光了,所以基本上你这个只能学生时代看看波形而已。其实,不同的应用买不同的仪器才对,如果你需要选择深存储的就选深存储的,如果你不需要深存储的可以考虑低存储的,一般研发级的要求都会比较高,所以研发用泰克的比较多,如果对存储和速度都没什么要求,只看看大概的波形,可以考虑性能稍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L:
sds1062cm双通道时采样才500m,存储深度有2m,姑且认为这些指标能经得住计量,算一下2m/500msa/s=4ms,4ms采集一次数据,4ms采集一次对于现在快速变化的信号而言要丢失多少信息,你还停止来看,那些异常变化的信息基本丢失光了,所以基本上你这个只能学生时代看看波形而已。其实,不同的应用买不同的仪器才对,如果你需要选择深存储的就选深存储的,如果你不需要深存储的可以考虑低存储的,一般研发级的要求都会比较高,所以研发用泰克的比较多,如果对存储和速度都没什么要求,只看看大概的波形,可以考虑性能稍低的。

4ms周期应该是FIFO,不存在乱信号的问题。

网友(2011-12-28):
一起都想有个数字示波器,100M国外的买不起,国产的…… 似乎普源能强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楼主基本上所有的图片都只证明了一点,那就是这东西比tek存储深度大,仅此而已,我不想说楼主是托,但看起来就是.
同意,楼主的确是托。
用一台里面的打磨了芯片,并且极可能是超频的国产垃圾机(如果不是超频,以劣充好,可能就不必打磨芯片) , 将tek 比,真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脸皮有多厚。

问候阿莫,老大好
在哪里都可以看到你:)

我来自china....呵呵

网友(2012-07-19):
没想到还有这么热闹的地方,不过要宝马还是要奇瑞确实应该看个人所需。自己觉得够用就好了!支持国货也无不可。

网友:
楼上有理,按需分配。但是发现在阿莫这里还是少谈国产,不然会被群殴至死

网友:
感觉楼主的比较还算是中肯的!

国产肯定是要支持的, 不管做得好还是不好, 起码能做出来。

至少这样可以打破垄断,你能做了, 他们的价格自然会下来,老外没想对我们没想像的那么好。

网友:
现在鼎阳都快没CM卖了,都是变成7“屏的那种示波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