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评价下这款FPGA板子现在值什么价位?

楼主(2010-03-17):
Xilinx FPGA Spartan-3A 开发板

Key Features

Xilinx XC3S400A-4FTG256C Spartan-3A FPGA
Four LEDs
Four CapSense™ switches
I2C temperature sensor
Two 6-pin expansion headers
20 x 2, 0.1-inch user I/O header
32 Mb Spansion® MirrorBit® NOR GL Parallel Flash
128 Mb Spansion MirrorBit SPI FL Serial Flash
USB-UART bridge
I2C port
SPI and BPI configuration
Xilinx JTAG interface
FPGA configuration via PSoC®
Target Applications

General FPGA prototyping
MicroBlaze™ systems
Configuration development
USB powered controller
Cypress® PSoC evaluation

Kit Includes

Xilinx Spartan-3A evaluation board
ISE® WebPACK® 10.1 DVD
USB cable
Windows® programming application
Now includes: Cypress MiniProg Programming Unit
Downloadable documentation and
reference designs

网友:
连SDRAM都没,不好

网友:
有sdram的话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差不多要900,现在双面板也便宜,芯片也不贵,有能力自己做一个是很划算的,原理图网上也有!

网友:
双面板做FT256封装?

网友:
不是,是做qfp208的,四层以上的还是很贵的,不过bga256比起208多不了几个脚,要做bga的板子选择320的可能要好些,毕竟四层用320大部分脚可以引出,不明白xilinx高容量的片子为什么qfp封装的就是没有,像altera从ep3c5到ep3c40都有qfp240封装的芯片,好像ep3c55也要出qfp240封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仿真器的问题解决了,不知您是否有打算出一款廉价的xilinx开发板造福一下大众?最近在淘宝逛了逛发现选择太少,价格太贵,要是能做到像大多数cyclone2的价格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