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电动机发热的原因 谢谢

楼主(2010-03-17):
请高手指点电动机发热的原因  谢谢

网友:
损耗大了,自然就热了.

网友:
线圈短路,轴承卡死,负载过大……

网友:
電動機正常運轉時會發熱的原因主要來自:
1. 電流流過線圈時, 導線的阻抗產生的銅損.
2. 電流產生的磁場在鐵芯上產生的鐵損.
3. 轉子旋轉因為阻力產生的熱.

网友(2010-05-26):
或者负载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