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数控电源,求方案

楼主(2010-03-17):
我需要做一个数控电压源,输出0~12V可调,请问各位高手有想关的资料吗?有的话就帮帮我啊,,,十万火急,,另外我电源模块的原理图已经画好 了,,就不知道应如何连接到M16,,M16是如何取样的和调节输出电压的?

网友:
原理图都画好了还不知道怎么和单片机连接?你的图怎么画的啊?
取样用ADC,调节输出电压用DAC,M16没有DAC,可以用R-2R网络、PWM或者外加一片DAC实现。
自己翻一下,论坛里面已经有很多数控电源方案。

楼主:
嗯嗯,好的,,呵呵,,我说原理图话好了,,是电源模块的画好了,,其他的还没有画呢。。

网友:
我也正在做数控电源,不过我的功率比你的大,为此我去年开始学AVR,用过MEGA8做过简易的电子负载(用于中小功率开关电源工厂里批量老化产品用),设计基本达到目标,但发现用AVR的10位ADC无法达到更高的精度。我的QQ:30932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