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13自宫程序

楼主(2010-03-17):
在看数据手册的时候发现ATtiny13也有LPM和SPM指令,说明ATtiny13可以自编程。

于是就写了这个程序,用于防破解应该不错,不过是自宫型的,哈哈,是比较狠的方法。

此程序可以删除整个FLASH空间,包括这个删除程序本身。(删除程序后面的无法删除,因为程序没了,无法运行了,

所以要将程序放在最后,但够用了,稍加修改就可以全删除整个FLASH)。

#include<iot13v.h>
#include<data.h>
//#include<data.h> 里面全是数据,用于填充FLASH空间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z)   //4.8MHz 1-6553mS
{         unsigned int x;
         unsigned char y;
         z=z*10;
         for(x=0;x<z;x++)
         for(y=0;y<117;y++);}

void DELFLASH(void);  //删除FLASH程序

void main(void)
{
DDRB=(1<<4);   //PB4口为输出
PORTB|=(1<<4); //点亮LED

DELFLASH();   //删除FLASH程序

while(1)
                {
                 PORTB^=(1<<4);  //LED闪烁
                 delayms(555);
                 }
}

void DELFLASH(void)     //删除FLASH程序
{ unsigned char Dzh,Dzl=0,n;
   for(n=0;n<32;n++)
     {Dzh=n/8;
      asm("MOV R31,%Dzh");  //ZH  Flash地址
      asm("MOV R30,%Dzl");  //ZL
      SPMCSR=(1<<1)|(1<<0);
      asm("SPM");
      Dzl+=32;}
}

(要设置这个熔丝)

(写入的数据)

(读出的数据)

(读出的数据)

网友:
支持楼主!
这个我前年关于有个破解的帖子就是这个内容,不光是SPM,还有如何加密的部分。不过是汇编写的,可以精确的控制位置,加密的时候需要起始段在读取加密字、运算后后,执行自删除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22630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htom&bbs_id=9999

网友:
不过我还可以告诉lz一个事情:如果有人能够设法读取你加密flash的代码,无需改动太多:

只需要改掉2个字内容,你这个删除程序就是废物一个:

在你的第二张图的0X0DE、0X0DF字节以及0x108、0x109,如果内容改为0xff,你这个SPM程序就是废物,这是我研究的结果,所以这也是后来我不在提起用osscal加密的想法原因。与楼主共勉!

楼主:
哈哈,现在才看到你那个贴啊

我正在研究AVR的自编程,数据手册这方面的介绍确实太少了,我也是写测试代码摸索出来的。

最终要实现读修改写,把剩余的FLASH空间当EEPROM用。

也可以适当修改程序本身。

不过现在最头大的是用C语言很难定位FLASH空间。不像汇编.org就解决了。

不知道有没好的方法用C定位FLASH空间?

楼主:
其实像ATtiny13这样的芯片应该没什么去破解吧?

解密不如自己开发,也就1K的FLASH的空间应该好搞定吧?

这个删除程序要看怎么用了,比如判断引脚电平,要解密就要把芯片拿下来,

要先将熔丝解开吧?这样就可以判断引脚电平了,比如就芯片离了板,只加电源,引脚电平不对就可以删程序了。

这样破解者跟本就拿不到源代码了,不用说改什么了。

如果真的拿到源代码了,确实是可以将SPM(E895)改成(0000)就行了。(最后一张图的0x380对应的数据)

网友:
gcc有 __attribute__ (section(".sectionname")) 定位程序存储位置

楼主:
有ICCAVR的定位方法吗?

楼主:
将n的值改成128可以用在ATmega48上

void DELFLASH(void)     //删除FLASH程序
{ unsigned char Dzh,Dzl=0,n;
   for(n=0;n<128;n++)
     {Dzh=n/8;
      asm("MOV R31,%Dzh");  //ZH  Flash地址
      asm("MOV R30,%Dzl");  //ZL
      SPMCSR=(1<<1)|(1<<0);
      asm("SPM");
      Dzl+=32;}
}

楼主:
看了ICCAVR的说明,找到了定位方法,哈哈

#pragma abs_address:0xFC0      //这里写想要放的位置
void DELFLASH(void)     //删除FLASH程序
{ unsigned char Dzh,Dzl=0,n;
   for(n=0;n<128;n++)
     {Dzh=n/8;
      asm("MOV R31,%Dzh");  //ZH  Flash地址
      asm("MOV R30,%Dzl");  //ZL
      SPMCSR=(1<<1)|(1<<0);
      asm("SPM");
      Dzl+=32;}
}
#pragma end_abs_address

楼主:
...将这段程序放在FLASH的最后,M48对应的0xFC0,我日,擦的一干二净。

ATmega48的整个FLASH空间都变0xFF

网友:
高手,做下记号

网友:
特别提示:您使用的是非智峰软件的编程器或下载器,智峰软件不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1、特别提示:您使用的是非智峰软件的编程器或下载器,智峰软件不提供技术支持。

2、这种方法太危险了 意外擦除怎么办??  XX医院3分钟解除烦恼。。。。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27784&bbs_id=9999

FLASH可以当EEPROM用了哈

网友:
应该是有开放IAP功能的mcu,都可以用户写自擦除程序吧,

没有研究。。看看lz帖子不错!

网友:
不错,研究一下

网友(2010-12-28):
好东西,给自己的程序搞点防卫啊,哈哈!

网友(2012-03-08):
不错,先记号了。

网友(2013-02-17):
不错,不过应该用几种方式结合才比较好
还好我做的程序都没有必要加密!

网友:
mark too
字不够,我补啊补。

网友:
看人家怎么自宫

网友:
记号,自宫程序写法

网友:
刚买了tiny13,哈哈,试试

网友(2014-09-10):
flash擦除程序,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