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用smartRF04eb(或CC2430仿真器)通过smartRF studio软件配置CC1100无线模块

楼主(2010-03-17):
如题,希望获悉具体步骤。
小弟按网上流传的资料开板做了CC2430仿真器和CC1100模块,还有CC2430等模块。仿真器可以识别CC2430,但是CC2500,和CC1100模块不被识别。
用单片机配置CC1100寄存器,可以正确读出我对它的配置,但连接仿真器后,电脑就是不识别CC1100。。。
郁闷中,望大侠们多关照!

楼主:
在oliver老易兄的指点下,问题已解决
CC2430仿真器的10针输出接口不能是只有CD、CC脚(专为2430服务)的,必须要有CSn、SCLK、SI、SO脚,
将这4个脚和电源、地线与CC1100或CC2500相应引脚连接后,PC就能识别它们了
(smartRF studio 6.2.0以上的版本才能识别CC1101)
至于配置软件的使用方法,有待研究。(试了几次,通讯没有成功)

楼主:
还有1个问题,就是2430仿真器的固件中的USB-ID如何修改?
望知晓的朋友不吝赐教

楼主:
多谢楼上的,现在电脑识别了我的CC1100,但是用smartRF studio通信时,需要连接GDO0和GDO2脚,而且CRC验证错误率在90%以上......

楼主:
终于找到smartRFeb的USB-DID了,哈哈,庆贺一下!!
在固件的0x008A和0x008B地址上

楼主(2010-11-01):
我在CSDN上发了smartRFeb的USB-DID的修改方法,收钱的!这里免费庆贺,竟然没人顶啊...

网友(2011-03-19):
我下了你收钱的~ 然后才发现这免费的~~~~

网友(2011-12-02):
这个早就知道了哦

网友A(2012-05-11):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smartRFeb的USB-DID了,哈哈,庆贺一下!!
在固件的0x008A和0x008B地址上 ...

按楼主的方法没改成功

楼主(2012-11-05):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的方法没改成功

呵呵,hex文件是有校验的,具体校验方法很简单,搜一下就知道,也可以下载我在CSDN上的资源,绝对没有问题~我自己发现了以后,才知晓前人也是这么指导的!再细心研究下吧~

网友(2013-01-05):
请问怎么修改啊,即使知道这个地址也不会修改,急急急

网友(2014-05-20):
多谢楼主,我的WIN7一直装不上驱动,你这个就可以!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