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PIC单片机,如何在下载程序时,不把保存在EEPROM中的数据给清掉,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0-03-17):
我用PIC单片机,如何在下载程序时,不把保存在EEPROM中的数据给清掉,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现在那个QL系列的编程器默认是把rom和eeprom一起擦掉的  除非自己做一个上位机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在软件中选择在烧程序中保护EEPROM中就可以了。谢谢楼上回答

网友(2010-06-19):
回复 网友A:

是设置配置位吧?

网友:
不是,是在MPLAB IDE界面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汗!那不就是配置位吗,设置保护EEPROM的配置位。CPD Data EE Read Protect  on 就可以了。

网友:
先读出来,再烧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