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5102ME採样STM32时钟的波形

楼主(2010-03-18):
普源DS5102ME(100MHz带宽, 500MSa/s 最高). STM32板子上有1个8MHz的晶振.
不明白波形不是方波, 而近似弦波? 探头已经设定成10X了.

STM32 (原文件名:STM32.jpg)

网友:
波形应该就是这样的(为了证实这一点,可以引出该信号通过HC74整形再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据说可以降低MCU的EMI。

网友:
正弦波晶振?

网友:
我见到的无源晶体出来的都是这个样子的。

有源晶振出来的是方波。

网友:
呵呵,少见多怪。无源晶体出来的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晶体本来就是正弦波,如果是方波那就是激励过度了,电路设计错误才会导致这种结果。

网友:
我看的12M晶振也是正弦波的,

网友:
本来就是正弦波。一个非门,两个电容,一个晶体就组成了一个振荡电路,这个非门工作在放大状态。正弦波输出给另一个非门,才变成方波。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普源上面显示两个频率,不知哪个可靠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普源上面显示两个频率,不知哪个可靠一点
如果波形干净,硬件频率计准确,否则用光标好点儿。

网友:
硬件频率计相对准确

楼主:
Thanks for your comments!

网友(2010-09-05):
正弦波才是对的,方法很定就是错误的,要不是测试仪器指标有问题就是过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