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范围之死

楼主(2010-03-18):
偶尔路过这里:
http://www.cdmasteringservices.com/dynamicdeath.htm
http://www.cdmasteringservices.com/dynamicrange.htm

文中提到, 最近几年,CD的录制呈现声音越来越大大趋势, 动态范围已经被发行方折腾死了. 看下图.

不说mp3, 就是好些的ape,听起来感觉就是: 把声音放大, 就是震耳欲聋, 小了就什么都听不见. 虽然我只有PC+普通耳机(nokia改的,但是也能分辨-24db的失真,已测哈哈). 这里可能存在几个问题, 顺路请教:

1.要体会大动态的音乐,先要有好的音乐源. 首先是音乐本身是大动态的, 再者不能录制的时候处理掉了. 没找到这样的CD或者ape,轻大家推荐.

2.我的耳机最大功率已定, 那么我将音量放到1/4位置, 对于一个大动态的音乐, 再音源功率最大的时候,是否耳机也能接受到功放能传递的最大功率呢. (就是说即使音量是1/4, 耳机也能输出最大功率?)

3. 2的说法有点问题, 比如我这么弄: a)把理论上对话声音调整到舒服位置, 此时音量旋钮比如恰好是1/4, 那在音源的“高功率” 部分,耳机应该能达到最大功率输出(比如没有失真).  这里的前提就是a)调整中,用的对话声音没有被提高,属于CD的96db range中的1/4大小.  这样调整应该能欣赏到“动态范围”了吧.

4. 3的可行性不明朗,大家怎么弄的, 轻赐教.

III)再想, 一般功放的音量调整是个电位器,只是分压. 如果CD输出的电压范围是10mv 到 1000mv(假设), 再假设功放在输入200mVpp的信号是达到最大功率. 那么我调整到分压 1/4处,
则CD输出800mVpp的时候达到最大功率. 如果具体一个CD的动态范围是100mV 到 800mV的时候就能完整的欣赏整个动态范围了.

但是为啥没有这个体验阿? mp3不成, 调小音量就整个啥也声音小了. CD好些, 1/4的时候好似也有足够的输出, 可能听的歌不对. 谁提供一个 动态范围 测试ape阿?

难道这就是动态范围之死?

音量的问题,请解惑, III中提到的输出匹配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 调小音量的时候也应该有的时候声音很大. 倒是高清电影的音效比较符合这个现象. 到影院就更是了.

楼主:
(更新)

这个还好,人声清晰, 乐器不是震天响..

一直想找个linux下对文件频谱/动态范围进行分析的软件, 还未得到. Audacity 强大,但是不支持ape, 需要转下格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好,人声清晰, 乐器不是震天响..
一直想找个linux下对文件频谱/动态范围进行分析的软件, 还未得到. Audacity 强大,但是不支持ape, 需要转下格式.

下载后解压出错?

楼主:
我上传快,下载慢,不能验证. 这个没有压缩. 也有可能是下载不完整, 不压缩的好, 下多少听多少,哈哈

网友:
the recording with the highest dynamic range is the "1812 overture" by delarc. it has a few seconds of cannon firing and that passage is known to kill power amplifiers and speakers, and potentially your hearing.

on the back of the CD, it actually has warning to lower sound level to protect your gears.

google it and you will find a lot more about that cd.

楼主:
只有可怜的mp3版本.  谁传个ape上来YY下. 1812 overture

网友:
是Telarc吧。CD版的APE确实不好找。

网友:
我记得雨果发烧碟2里边有1812序曲,号称用真大炮参与录制的,得空发上来给大家嗨一下。

楼主:
期待呢, 有空多带带俺们, 没器材,就提高修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期待呢, 有空多带带俺们, 没器材,就提高修养...

器材多少还是得置点,否则听交响乐乱成一团麻似的,连有几种乐器在演奏都分不清楚,如何提高修养?

楼主:
你不要毒害我, 我先提高布线技巧, 也算往hifi迈进?

线是随便拉的, 算是布局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