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耳放计划,欢迎拍砖

楼主(2010-03-18):
前几天发了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13161&bbs_page_no=1&bbs_id=1040

后来考虑了下,还是先做个便携式耳放比较靠谱。播放器可以考虑慢慢来。

发烧还没有几天,水平也很差,望高手们不吝指正。

耳放计划是这样的:

PCM2706(USB) + PCM1792A(DAC)  + LME49721(转换,驱动) +  LM48822(功放) 或者 BC550(NPN管).

这个计划怎么样? 要是没问题,我就动手了。

一想到能有自己的便携耳放,就忍不住要动手了。

网友:
"这个计划怎么样?"

too complicated.

for headphone amps, get an opamp (any opamp), and put a npn transistor on it as a class a buffer and you will beat 99% of the headphone amps out there.

网友:
如果有发烧效果还是值得期待的!

楼主:
嗯,我主要是保证数字部分尽可能不出问题。引出i2s,s/pdif以及小信号,想继续发烧的,可以接着在后级继续发烧。

目前方案已经订了,可以认为是一个数字信号和模拟小信号的前端。

我自己主要用来推我的32欧耳机。

millwood0 大侠的英文我不太懂,不过,低噪声小信号功放 +  PNP (工作在A类)  是我的一个选择。我可能会在板子上同时做2个功放级,一个用lm48822之类,一个就是A类晶体管功放。不过功率不会很大,只会有几十mW.

网友:
我自己DIY了一个,一个电瓶供电浮地,NE5532放大然后经过8050和8550对管缓冲输出,效果还不错,比主板直接输出的效果不知强了多少倍

SS (原文件名:100319A000.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我也是这个想法。不过我的是便携式,所以不会烧的很厉害,另外我的水平目前也烧不起来。

楼主:
PCM1792A 报价要113,真贵啊。这么做下来,2百也搞不定啊。

网友:
惊现millwood大大,膜拜下

便携就要考虑耗电量,既然是耳放,就不要把DAC部分掺和进来

op+buf的结构很成熟了,LZ可以先耍耍看

要平衡便携,耗电量和音质,不简单的。

楼主:
目前正在搞原理图,这里大家提了不少意见。觉得对我帮助很大。

首先要考虑音源,没有DAC不行啊,准备从电脑播放。

其次耗电和音质,我是这样想的。最大不会超过5v*500mA = 2.5w,实际上输出大概只能在0.5w以下,不过对于耳机,应该差不多了。

另外,找低压功放是个问题,要在5v内不太容易,好不容易选择了上面的一些器件。

呵呵,我的水平也就是那种发烧还没有入门的,先搞搞看看,心里没有什么底。

网友:
LZ真是样样都想做啊~~~~

我听过的1792都做得不好.......看看LZ做得怎么样

性能高!= 声音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标准5532推荐电路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LZ真是样样都想做啊~~~~
我听过的1792都做得不好.......看看LZ做得怎么样
性能高!= 声音好~

还是新手,很可能会做不好,PCM1792A的性能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要发挥它的性能,估计不容易。

这几天在研究从1792A出来后怎么办,目前还没有确定。

成与不成,还要再等几周啊。现在原理图还没搞完呢。

网友:
PCM2706(USB) + PCM1792A(DAC)  + TPA6120A2(HAMP)

楼主:
这个方案很好啊。

楼主:
这个帖子一直关注中,给我的启发很大。多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PCM2706(USB) + PCM1792A(DAC)  + TPA6120A2(HAMP)

准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