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子元件

楼主(2010-03-18):
为了改装遥控器(车用)把2通改装成4通。问朋友借了个4通的参考。

对比电路板,发现其中两个地方我的2通遥控器是用0欧贴片电阻,而他用的是写着618(或者819,放大镜倍数不够看不清)的类似贴片电阻的物体

拆下来用万用表测量阻值,大概是4.1K.请问高人知道这个元件是什么吗?为什么标注这么奇怪?

网友:
如果只是电阻标记问题,我到时遇到过,我用的4.99K电阻就写的是“68b”或“q86”(都可以读),我觉得是非标准的电阻都标得很奇怪。4.1也是个非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