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1792A使用

楼主(2010-03-18):
准备使用PCM1792A,看到datasheet上说,可以调节音量。

不知道有没有大侠做过类似? 问题是DS说的不清楚,如果从i2s输出,是否音量也可调?

网友:
PCM1792A,可以I2C调节音量的.

楼主:
嗯。可以调节音量。不过,我总怀疑那是调节DAC输出的音量,而pcm1792a同时还可以输出I2S信号的,如果我从i2s输出,是不是调节音量这个功能就不行了?

楼主:
搞错了,PCM1792A的确可以支持i2c和spi控制音量。

我把pcm2706掺和进来了。晕
img src=./emotion/em031.gif>

网友:
问个RZ问题,看了1792的DATASHEET,一直不知各个寄存器的地址是好多(是高8位吗?),那个大侠能告知一下吗?
我是先研究一下这个冬冬,研究好了好下手!

楼主:
嗯。我也在研究,要是搞到了货,告诉我下。
看起来像是高8位,另外它也支持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