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我开发板的全部资料

楼主(2010-03-18):
对方没有提供PCB,所以打算自己把他画出来,电路简单实用

不使用ST的库开发裸程序教材,自己的经验

我自己写的,不用去理ST那个讨厌的库(总觉得看不完)。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4653327357 这里买的

网友:
有点像我公司做的那个PIC24

楼主:
又买了个新板,SHOW一下!

楼主:
(原文件名:IMG_0785.JPG)   24V2.2A   12V3A

一直堆在家的4000只开关电源,8元起价随便拍,这电源害得我好苦把自己的老本全放进去了还欠了一屁股债,悲哀啊~

当时对方和我订的,和我朋友有点熟所以订金没拿,哪知道做的差不多了,人却不见了,刚开始做的时候每天跑过来催

现在实在没办法了,所以才到论坛上来求助

网友:
呵呵,来发帖子了,那个板子我正在弄呢。看那库,还不知所措,LCD也没刷个图片。有些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有JPEG解码的资料

网友:
楼主位的板子我也买了,当时就是从这个板子开始玩stm32的,挺不错的板子,性价比高,没有堆砌一大堆外围,比较符合我的口味。后来开始自己画板子后,基本就没有再去动它了。

楼主那个电源啥参数,图片看不清楚

楼主:
正在用它来上网,速度挺快

网友:
多多谢楼上的资料。刷了几个颜色。画个图形。你的程序还好。不知读写SD的相框,写文字之类如何呵呵。记得用mega16时就一直没调出来。后来片子用到别的地方了……

网友:
上次淘宝买了几个12V开关电源,一开,FM收音机就不能听了。。。。

过段时间可能会做充电器,做的话就买几个你的开关电源试试,希望内部很好,呵呵

楼主:
为我的无私奉献顶一下~哈哈

楼主:
配上电动螺丝刀,比原先笨重的变压器好的多,而且功率大可以挂四个电动螺丝钉!

楼主:
SPI的初始化

void spi1_configuration(void)
{
        RCC->APB2ENR|=(1<<2)|(1<<3);       //PORTB&PORTA时钟使能
        RCC->APB2ENR|=1<<12;      //SPI1时钟使能  SPI1在第12位

        GPIOA->CRL&=0XFFF00000;
        GPIOA->CRL|=0XBBB00000;
        GPIOA->ODR|=0X00E0;       //PA5,6,7

        GPIOB->CRL&=0XF0FFFFFF;
        GPIOB->CRL|=0X03000000;   //PB6->SD_CS OUTPUT
        GPIOB->ODR|=0X0040;

        SPI1->CR1|=0<<10;//全双工模式,BIT_10 = 0
        SPI1->CR1|=1<<9; //软件nss管理,BIT_9 = 1
        SPI1->CR1|=1<<8;  //BIT_8 = 1

        SPI1->CR1|=1<<2; //SPI主机模式
        SPI1->CR1|=0<<11;//8位数据格式
        SPI1->CR1|=1<<1; //空闲模式下SCK为1 CPOL=1
        SPI1->CR1|=1<<0; //数据采样从第二个时间边沿开始,CPHA=1
        SPI1->CR1|=6<<3; //Fsck=Fcpu/256
        SPI1->CR1|=0<<7; //MSBfirst

        SPI1->CR1|=1<<6; //SPI设备使能
}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这个电源很一般啊,输入滤波都没有。

网友:
太强了。佩服啊。
向你学习!

楼主:
SPI读写函数

        while((SPI1->SR & (1<<1))==0);//等待发送区空
        SPI1->DR = TxData;                //发送数据

        while((SPI1->SR & (1<<0))==0);//等待接收
        RxData = SPI1->DR;          //收到数据

SPI状态寄存器(SPI_SR)
         15:8   保留
         BIT 7: BSY    ==0:不忙   ==1:忙
         BIT 6: OVR    ==0:没有出现溢出错误  ==1:出现溢出错误
         BIT 5: MODF   ==0:没有出现模式错误  ==1:出现模式错误
         BIT 4: CRCERR ==0:收到的CRC值和SPI_RXCRCR寄存器中的值匹配   ==1:不匹配
         BIT 3: UDR    ==0:未发生下溢   ==1:发生下溢
         BIT 2: CHSIDE ==0:需要传输或者接收左声道   ==1:需要传输或者接收右声道
         BIT 1: TXE    ==0:发送缓冲非空    ==1:发送缓冲为空
         BIT 0: RXNE   ==0:接收缓冲为空    ==1:接受缓冲非空

SPI数据寄存器(SPI_DR) 15:0  十六位数据

楼主:
STM32F103RBT6:    <USART>

void usart_init(void)
{
    RCC->APB2ENR |= 1<<14;    //usart使能
    RCC->APB2ENR |= 1<<2;   //使能PORTA口
    GPIOA->CRH = 0x444444B4;//IO状态设置

    RCC->APB2RSTR |= 1<<14;   //复位USART1
    RCC->APB2RSTR &= ~(1<<14);

    USART->CR1 |= 1<<13;        //UE; ==1:USART_ENABLE  ==0:USART_DISABLE
    USART->CR1 |= 0<<12;        //==0:一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n个停止位>>==1:一个起始位,9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
    USART->CR1 |= 1<<3;         //TE: 发送使能
    USART->CR1 |= 1<<2;         //RE: 接收使能

    USART1->BRR = 0x1D4C;    //9600波特率(72M时钟)
}

USART->DR = DATABUFFER;
while(USART->SR & (1<<6)==0);//等待发送

while(USART->SR & (1<<5)==0);//等待接收
DATABUFFER = USART->DR;

楼主:
USB:

void usb_init(void)
{
    RCC->APB1ENR |= 1<<23;

    RCC->APB1RSTR |= 1<<23;   //USB RESET
    RCC->APB1RSTR &= ~(1<<23);
}

......有事去了,下次再来

网友:
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ddddd

网友:
看的让我心动,我要好好学习 了

楼主:
有兴趣可以去 http://shop60600793.taobao.com

网友:
也在学32,呵呵,谢谢楼主资料

楼主:
公司现在要全面使用英飞凌的片子了,STM32没法搞了
英飞凌的用了下,实在太完美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你的淘宝店吧 做广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店是我的,开发板不是我的,其他设备是本公司的

开关电源24V,最近做了新板对其做了测试,连续输出24V2。2A长时间稳定!

网友:
欢迎访问我的豆丁网主页

楼主(2010-04-17):
AVR断货STM的春天来了~
加紧研发STM!

网友:
顶楼主 没事去楼主店里光临 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

网友:
伟大的楼主,电源配适器还有米?我想买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源多的连家都堆不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买5个 3个24V的 ,2个12V的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