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ds2012连接电脑需要装驱动吗?

楼主(2010-03-18):
泰克官网上下载了openchoice desktop,但装好后instrument management始终显示检测不到端口设置,用的是232通信,自己做的数据线,串口线1,2;5,6;7,8孔短接,请教达人。。。

网友:
不用装,3K得改232的线, 1K2K我记得是不用的。 你用的是模块吧?  你在机器里面调一下后接口设置、 带模块的那款机器联系PC 就是有时候联不上。 多试下

楼主(2010-04-19):
哦,谢谢了,好像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