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864读值的问题

楼主(2010-03-18):
uint read_dat(void)
{
       uint data;
           PORTA=0XFF;
       PORTB|=BIT(0);  //Rs
           PORTB|=BIT(1);  //RW
           PORTB|=BIT(2);   //EN
           data=PINA;
           delay(1);
           PORTB&=~BIT(2);   //EN
           delay(1);
           return data;
  }

void GUI_Point(unsigned int 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GDRAM_hbit,GDRAM_lbit;
    unsigned int x_Dyte,x_byte;                 //定义列地址的字节位,及在字节中的哪1位
    unsigned int y_Dyte,y_byte;
        write_com(0x36);
        delay(1);
    x--;y--;                                                                         //定义为上下两个屏(取值为0,1),行地址(取值为0~31)
    /***X,Y坐标互换,即普通的X,Y坐标***/
    x_Dyte=y/16;                                         //计算在16个字节中的哪一个
    x_byte=y&0x0f;                                     //计算在该字节中的哪一位
    y_Dyte=x/32;                                         //0为上半屏,1为下半屏
    y_byte=x&0x1f;                                    //计算在0~31当中的哪一行

    write_com(0x80+y_byte);                     //设定行地址(y坐标)
        delay(1);
    write_com(0x80+x_Dyte+8*y_Dyte);         //设定列地址(x坐标),并通过8*y_Dyte选定上下屏
        delay(1);

        DDRA=0X00;
        delay(5);
    GDRAM_lbit=read_dat();                         //读取当前显示高8位数据
        delay(1);
    GDRAM_hbit=read_dat();                         //读取当前显示低8位数据
    delay(1);
        DDRA=0XFF;

                write_com(0x80+y_byte);                     //设定行地址(y坐标)
                delay(1);
                write_com(0x80+x_Dyte+8*y_Dyte);         //设定列地址(x坐标),并通过8*y_Dyte选定上下屏
                delay(1);

        if(x_byte<8)                                             //判断其在高8位,还是在低8位
                {
                        write_dat(~(GDRAM_hbit & ~(0X01<<(7-x_byte))));     //显示GDRAM区高8位数据
                        delay(1);
                        write_dat(~GDRAM_lbit);                             //显示GDRAM区低8位数据
                        delay(1);
        }
        else
        {
                        write_dat(~GDRAM_hbit);
                        delay(1);
                        write_dat(~(GDRAM_lbit & ~(0x01<<(15-x_byte))));
                        delay(1);
        }
        //}

}

该画点函数新画上的点的同时会消掉同在一个列地址的16个点上的其他亮点。。。实在是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
求高手帮忙看下。谢谢了。
用的是带字库的12864

网友:
先要空读一次,再读高字节,然后读低字节。你好像把先读的给低字节变量了。

楼主:
哦。。。本人新手。。问下。为什么要先空读一次?写的时候也是先写高字节么?我改了。。怎么还是会把前面的点给搽掉。。求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
再问一下。我的读函数没问题么?我怎么感觉是读不出来数..

网友:
空读一次,这是数据手册上说的。读的时候先读出来的是高位,写的时候先写高位。你可以在论坛上找个例子参考下。
我用手机,打字好麻烦:-)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不要用除法……看着我冒汗……

网友:
【5楼】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x_Dyte=y/16;                                         //计算在16个字节中的哪一个
  x_Dyte=(y>>4);

y_Dyte=x/32;                                         //0为上半屏,1为下半屏
    y_Dyte=(x>>5);

楼主:
嘿嘿。再问下。。。除法跟位移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移位效率高 除法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