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SM位置检测--无传感器

楼主(2010-03-18):
最近要做无速度传感永磁同步电机的矢量变频控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于PMSM位置检测的资料,程序啊??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论文里面有很多,但是实际中好像还不太成熟吧。主要都是通过电压和电流信号来判断定转子磁链的位置。但是低速情况下到底能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未知数。

网友(2012-04-05):
去看看microchip的东西吧,an1078什么的

网友(2013-11-21):
目前正在做,PMSM无速度传感器的控制,总感觉角度估算的不正确,不知KSlide,E0,如何取舍,望回复,给亲发送调试的图片。

网友A(2014-11-08):
无传感FOC控制工程上目前比较成熟的算法有什么,除了滑膜观测器还有其它吗

网友(2016-01-25):
引用 网友A:
无传感FOC控制工程上目前比较成熟的算法有什么,除了滑膜观测器还有其它吗 ...

谐波注入好像貌似还可以的样子  现在也开始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