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嘎新手问两个问题

楼主(2010-03-18):
问题1
测量的时候突然屏幕定止不动了,按键都无任何反映,后来探头插1KHZ示波器恢复正常了
请问这为什么啊!
问题2
据说给示波器接220V转110V或者220V转175V、75W变压器可以在市电突发情况下保护示波器
这样意义大不

网友:
我觉得:
1.你用的是 触发模式。没有触发信号,屏幕就是不动。
2.对合格的示波器没有意义。

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