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kroKopter电调和飞控上指示灯的各种状态都代表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0-03-18):
MikroKopter电调和飞控上指示灯的各种状态都代表什么意思啊?

楼主:
红灯 连续3闪 停顿 连续3闪 停顿…… 是什么情况

楼主:
不同的错误状态是测试供电了。 If an error is found the red LED will blink.如果发现错误的红色LED会闪烁。

1 blinks: Phase A 1闪烁:A相
2 blinks: Phase B 2闪烁:B相
3 blinks: Phase C 3闪烁:C相
If the Red LED does not blink, everything should be OK.若红色指示灯不闪烁,一切应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