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中关于“使一个正在等待任务进入就绪状态的函数”的疑问?

楼主(2010-03-18):
我看的是任哲的教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第114页上面有这么一段:

    如果一个正在等待的任务具备了可以运行的条件,那么就要使它进入就绪状态。这时要调用函数OS_EventTaskRdy()。该函数的作用就是把调用这个函数的任务在任务等待表中的位置清0(解除等待状态)后,再把任务在任务就绪表中的对应位置1,然后引发一次任务调度。

我的问题在这句  "该函数的作用就是把调用这个函数的任务在任务等待表中的位置清0(解除等待状态)后,再把任务在任务就绪表中的对应位置1,然后引发一次任务调度", 既然任务都是在等待状态,那么它怎么调用该函数来使自己就绪?我觉得应该是发送事件的任务来调用此函数吧,然后再使等待中的任务进入就绪状态。那么我理解错了吗?
小弟是初学ucos,希望各位大哥不吝赐教!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哦?莫非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
好好读代码吧

网友:
是任务就绪那个程序叫做SCHEDULER,不是这个任务或者那个任务。

比如A任务等待某事件,SCHEDULER看事件有没有发生,没有发生就设置A任务为等待。
B任务标志此事件发生了,SCHEDULER就根据这个设置A任务为就绪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吗?我所理解的使任务就绪的程序是另外的任务或者中断程序,而从任务就绪表中使最高级的优先级任务进入运行状态的程序才是调度器吧?
难道我一直都错了?疑惑中····
非常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