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C AVR stdio.h文件编译的情况,printf()函数终于使用成功了!但仍有不解之处,望各

楼主(2010-03-18):
最近在使用ICC AVR编写串口程序,以前使用51单片机的时候用过printf()函数,在ICCAVR中我又用了printf()函数,但是串口就是没有输出。在网上找有与此相关的内容,但不是很多。有人把gcc里的代码移植过来(好像应该这样说)。 我打开stdio.h文件,发现除了预编译语句和函数声明外,声明都没有。然后索性在代码下加入一下两个函数:

extern void putchar(char input)
{
        while(!(UCSR0A&(1<<UDRE0)));
        UDR0=input;
}

extern char getchar(void)
{
        while(!(UCSR0A&(1<<RXC0)));
        return UDR0;
}

然后将 putchar()的声明 改为 void putchar(char);

再编译,printf()和scanf()调试通过!

不解之处:
1、大家使用两个函数是否有 串口没有输入输出的情况?
2、我的ICC AVR是正常安装的,stdio.h到底调用哪里函数?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我在C:\icc\libsrc.avr\libsrc\WORK\V6\libsrc.common\stdio这个文件夹中找到了printf.c的文件 内容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_stdio.h"

#if defined(_HC12)
#pragma nonpaged_function putchar
#endif

int printf(CONST char *fmt, ...)
        {
        va_list va;
        int val;

        va_start(va, fmt);
        val = _print((void (*)(char))putchar, fmt, va);
        va_end(va);

        return val;
        }
我注意到这里通过函数指针的方式调用了putchar这个函数,原先的stdio.h这个文件内这是定义了putchar()这样一个函数,但是没有实体,这样编译可以通过,但是输出便是不确定了,不知道我这样想对不对。
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2011-07-21):
应该有一个你自己写的 char putchar(char c); 的函数来控制数据流向那个串口,,,

网友:
有点看不懂啊

网友(2013-06-24):
你这个putchar确定可以输出正确么?这里面没有输出格式控制啊,如何实现%d、%s、%x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