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弄了个二手雕刻机。不过有点毛病解决不了。谁能帮帮忙?

楼主(2010-03-18):
本想铣个工作用的基准平面,谁知道变成上边这样。机器是不是有问题啊?Y轴运行没有X轴安静,有比较规律的震动声,但是并不大声,X轴相对就安静不少,X轴感觉很平滑的移动, 机器行程250*250 16滚珠丝杆

电机设置:X/Y  320 1000 150 2 2

                 Z  800 500 150 2 2

手动控制。上下左右前后都正常移动,

高手来分析一下。帮帮我。如何调整。这样的问题是机械的问题还是控制板的问题?

系统是重新安装的XP系统,没毒。MACH2.6系统 基本默认设置。控制板3轴 6560 57步进电机

电源 开关电源15A 24V接控制板  线性变压器1个 90V 接主轴,电源距离控制板70CM 中间隔着雕刻机。

目测丝杆光轴都没有变型弯曲。

十分的郁闷。。

网友:
帮不上忙
不过先把JJ照片传上来看看啊

网友:
感觉X往复回差问题,是不是销毁差的弹簧松了??
看上去是像一个方向偏,也有可能是丝杠磨损往复不均匀,造成电机单向夫在比较大,会失步,你降低速度看看。

瞎猜得,外行。

楼主:
是滚珠的丝杆。。。不用消回差。

我很怀疑控制板的问题。因为我又试验了下。把YZ两轴的电机接到X控制口,这2个电机都能稳定安静顺畅没有噪音的工作了。不过不知道是否还存在丢步或多步。现在的情况貌似是多走了。是多发送了脉冲,但是不肯定。控制板我也去换了1个回来了。就是声音相对上个板安静一点而已。故障依旧。

网友:
多发脉冲?!到目前,还没听说过,难道是电磁干扰?你可以只开单轴,分别用三个驱动器来驱动X,看看形成上有没有误差。

唉,怎么没高手来帮忙啊,郁闷。还有个法,你直接给峰记打电话。

网友:
其实想查出问题很简单,写个让各轴多次往复然后加零的G代码,找个百分表续个轴测一下多次往复后的回零位就可以知道问题所在了!

楼主:
有个朋友很确定的说。我买的电源有问题。他说控制板只接1个电机的时候 速度能上2500 XY的电机都可以上。只要接上3个电机,就只有X轴这个能上。叫我去换个电源。还有移动的时候震动。他说也和供电功率不足有关。

刚刚去换了个电源。换了个23A的。这下再看看是否是他所说的电源问题。

不过电源问题,造成电机震动会影响精度么?而且偏差这么远?我还是带有疑问。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哎。等晚上测试电源后才有进一步结论。

网友:
可能是干扰了,每个步进电机的连线,主轴电机线,并口线啥的都尽量互相远离,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后来莫名奇妙的好了。

楼主:
应该不是干扰 。。最近2天发现,当速度达到1600-2000之间的时候。移动很平滑,雕刻单个正方形已经不再形变了。是标准的正方形。。不过在雕刻圆形的时候。当圆形补差时,速度变慢,立刻就变得抖动厉害。就如同低速的时候1600一下 直线移动那样。只要Y滑动的时候有抖动现象。Y轴的中心点就会偏移。

所谓的偏移就是:Y轴移动卡阻,无法移动到相应的位置,然而指令又已经执行到了指定的位置。此时依然执行剩下的指令就会照成Y轴漂移。产生类似多走的情况。

目前问题已经清楚。是Y轴移动貌似受阻,也就是电机一下一下的这么卡。卡一下下坐标就错位了 。卡多几下或100下。错位的距离就大了去了。就如同1楼的图一样。

这是我目前发现的问题。已经确认。不过不知道是电机的问题还是控制板的问题。手头没有多余的电机及板子。哎。看来要去弄个电机回来看看了

网友:
如果是这样,可以试着把驱动板上的低速半流功能关了看看。

貌似低速下由于进入半流状态,在恢复的时候驱动能力没能跟上脉冲速度;可能在机械方面,滑轨阻力也有些偏大用手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