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驱动电磁阀驱动电路

楼主(2010-03-18):
如图所示为参考网上的电磁阀驱动电路,结合图腾柱电路,得到的12V电磁阀驱动电路,电磁阀驱动电流为300mA左右。请教这个电路能够驱动该电磁阀么?
另外,电路中的电阻值该怎么计算?
亟待求助,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用继电器

网友:
电阻肯定要根据你的300mA来算,先查出来电磁阀300mA需要电压多少,确定ctrdev电压,然后查出来mos管g极需要的电流电压,接着根据1k电阻就能推算出推挽电路输出需要提供的电压,然后再算前面共射放大电路的参数.说的不好,还请高手出来讲讲.mark

网友A(2013-07-03):
用达林顿管或mos管都可以驱动,但是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开启时电磁阀两端会有超过260V的尖峰电压,这个怎么去除或吸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达林顿管或mos管都可以驱动,但是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开启时电磁阀两端会有超过260V的尖峰电压,这个怎 ...

线圈反向并二极管,或者TVS吸收。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反向并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就行了,谢谢erpao

网友(2013-08-30):
怎么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