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ARM开发板USB wifi上网成功了,发帖祝贺一下

楼主(2010-03-18):
用的是mini2440的开发板,linux系统

USB网卡用的是TP-LINK TL-WN321G+.到刚才,终于上网成功了

话说虽然,用的是说明书上的指令。但是也非常不是一帆风顺的。

那个TL-WN321G+.网卡,直接插上去的,系统硬是把他认成了另外的芯片组,也就是把rt73芯片认成了rt25xx芯片。

直到到论坛上吗到处搜索,在官方论坛找到了一样问题的人,但是那里高人太多,用的是非常人的语言。看了看不懂,问了也没人理。

终于还是硬是琢磨明白了,然后重新编译内核试了下,嗯,还可以,不错。但是还是上不了网。
看看错误信息,似乎是iwconfig 不支持wpa加密,而我用的无线路由器就是wpa加密的。然后去找,找到了wpa_supplicant,可惜要自己来编译,最惨的是不知道怎么编译,编译了,出错了,还少了openssl库,下载了openssl库也不知道安装到哪里去了……

直到wpa_supplicant编译成功了,还是配置不了。

于是只好换着法子,把路由器的加密改成了wep的,试啊试啊,终于连上了………………………………

现在还是蜗牛速度,ping 路由器 居然要100ms,网页也打个半开……

[root@FriendlyARM /]# ping 192.168.0.1
PING 192.168.0.1 (192.168.0.1): 56 data bytes
64 bytes from 192.168.0.1: seq=0 ttl=64 time=2049.422 ms
64 bytes from 192.168.0.1: seq=4 ttl=64 time=28.082 ms
64 bytes from 192.168.0.1: seq=5 ttl=64 time=35.035 ms
64 bytes from 192.168.0.1: seq=7 ttl=64 time=505.140 ms

[root@FriendlyARM /]# iwconfig
lo        no wireless extensions.

eth0      no wireless extensions.

wlan0     IEEE 802.11bg  ESSID:"dlink"
          Mode:Managed  Frequency:2.437 GHz  Access Point: 00:1B:11:A6:5F:44
          Bit Rate=54 Mb/s   Tx-Power=9 dBm
          Retry  long limit:7   RTS thr:off   Fragment thr:off
          Encryption key:ABCD-ABCD-xx
          Power Management:on
          Link Quality=50/70  Signal level=-60 dBm
          Rx invalid nwid:0  Rx invalid crypt:0  Rx invalid frag:0
          Tx excessive retries:0  Invalid misc:0   Missed beacon:0

最初的问题:
[root@FriendlyARM /etc]# usb 1-1: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2
usb 1-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48f, idProduct=2573
usb 1-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0
usb 1-1: Product: 54M.USB.......
usb 1-1: Manufacturer: Ralink
usb 1-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phy0 -> rt2500usb_init_eeprom: Error - Invalid RT chipset detected.
phy0 -> rt2x00lib_probe_dev: Error - Failed to allocate device.

网友:
我想在UCOS下跑,目前能USB可以读写U盘,还没有找到USB WIFI的资料

网友:
请教楼主啊我用的是TP-LINK TL-WN322G+
也是误认为是422G+的芯片
然后322g+的芯片无法驱动
我在chinaunix arm9家搜到了很多人同样的毛病
请问这是怎么解决的 ?

[root@admin /]# usb 1-1: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
ress 2
usb 1-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cf3, idProduct=1006
usb 1-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6, Product=32, SerialNumber=48
usb 1-1: Product: USB2.0 WLAN
usb 1-1: Manufacturer: ATHEROS
usb 1-1: SerialNumber: 12345
usb 1-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主要是这一行 usb 1-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cf3, idProduct=1006  主要是这两个id对不上 怎么修改的?

网友:
TL-WN322G+ 有两个版本,机身上有标志

Ver:1.0 芯片 ZD1211rw

Ver:2.0 芯片 Atheros 9271

网友(2010-05-10):
恭喜 楼主 贺喜 楼主

网友:
wpa_supplicant编译成功了还配置不了么?
默认的配置文件示例已经到了你设置上SSID然后填上密码就可用的地步了……

网友:
我的SPI wifi 还不行,继续调试。呵呵。

网友(2010-07-20):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用的是mini2440的开发板,linux系统
usb网卡用的是tp-link tl-wn321g+.到刚才,终于上网成功了
话说虽然,用的是说明书上的指令。但是也非常不是一帆风顺的。
那个tl-wn321g+.网卡,直接插上去的,系统硬是把他认成了另外的芯片组,也就是把rt73芯片认成了rt25xx芯片。
直到到论坛上吗到处搜索,在官方论坛找到了一样问题的人,但是那里高人太多,用的是非常人的语言。看了看不懂,问了也没人理。
终于还是硬是琢磨明白了,然后重新编译内核试了下,嗯,还可以,不错。但是还是上不了网。
看看错误信息,似乎是iwconfig 不支持wpa加密,而我用的无线路由器就是wpa加密的。然后去找,找到了wpa_supplicant,可惜要自己来编译,最惨的是不知道怎么编译,编译了,出错了,还少了openssl库,下载了openssl库也不知道安装到哪里去了……
......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也在搞这快  联系下我  vvjunjie@hotmail.com

网友(2010-09-01):
也在搞2440的移植,真很麻烦,先移植新版的内核,搞了一轮。原来的内核太旧。
再移植各种驱动,又搞一大轮

网友(2013-08-28):
挺麻烦的

网友(2014-07-09):
我也移植了wpa_supplicant,也能成功运行。就是最后在配置文件这里卡住了,
这条命令也执行不成功:
wpa_supplicant -B -iwlan0 -c /etc/wpa-psk-tkip.conf -Dwlan0

真的快崩溃了,linux软件太难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