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结构的FPGA在抗干扰能力上比Flash型的fpga(ACTEL)差远了?是么?

楼主(2010-03-18):
如题!~~~~

网友:
是概念炒作吧

网友:
看应用到什么场合吧  呵呵
Actel有吹的那么厉害吗

网友:
主要是指在宇航领域应用,抗高能宇宙射线能力强一些。

网友:
xilinx不是也有宇航级的产品么。。。

网友:
即使你用 flash结构的fpga,不用sram的,难道你的系统里就没有sram存在了吗?哈哈

网友:
actel的片子里有嵌入了SRAM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即使你用 flash结构的fpga,不用sram的,难道你的系统里就没有sram存在了吗?哈哈

可以 ECC 纠错啊

网友:
它是FLASH架构的,这种架构的优点就是抗干扰,可靠性高;因为它的配置信息是掉电也不会丢失的;不像SRAM架构的,你的配置信息一掉电就没了,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可靠性要高的原因了

网友:
无疑,Flash结构在高能射线下抗扰能力比SRAM的好的多。典型应用于宇航这个级别。
但这不是说SRAM的就不能做好,更好的封装技术等等也是能达到不错效果的,Xilinx也是有宇航FPGA的。

未经严谨证实,道听的信息:
在深亚微米工艺下,比如40nm,SRAM FPGA正常情况下也可能出现位翻转。因此,新的高端,大规模SRAM FPGA有在线的配置校验/重加载配置功能。Xilinx貌似有一个手册说这事儿,Altera的不熟悉,没注意。

以上所说,针对的都是Logic的LUT/Routing部分。SRAM等存储部分寄希望于ECC;FF这类的,就需要冗余逻辑/封装屏蔽解决了。

也就是说,Flash减少了扰动敏感的单元的数量,因而可以说抗扰能力比SRAM的好。Anti-Fuse的显然就比Flash的更好。最终FPGA都会有FF这类动态存储元件,这些只能依赖冗余逻辑/屏蔽来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