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部分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0-03-18):
对这部分电路我是这样分析的:
1.U12D Pin14应是这部分电路的输入;
2.D16阴极接的应是控制信号;
3,R64这端应是输出,但:
因U12B运放的输入阻抗无穷大,R64右端相当于断路;这部分电路相当没有负载;
我的疑问产生了:这部分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请教!方便的话,请标明电流流向.

网友:
图有问题,个人觉得,不完整!

网友:
电源\外围电路\电路工作频率等很多参数都没有,怎么分析啊.
不过我感觉两个三极管应该在交流正负两个半周分别起作用,在负半周有可能是利用电容放电作为工作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有问题,个人觉得,不完整!

我只是想知道这两个三极管是如何工作的,^_^
其余的电路我不方便提供,见谅!它是一种电机电压采样电路的一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外围电路\电路工作频率等很多参数都没有,怎么分析啊.
不过我感觉两个三极管应该在交流正负两个半周分别起作用,在负半周有可能是利用电容放电作为工作电源.

U12D Pin14输出基本上是直流;C21 个人感觉还是起滤波作用。
听工程师说两个二极管也是起“电压跟随器”的作用,但不知从理论上如何解释。

网友:
LZ可在电源网混过..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