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线切割进度汇报 最新资料: HL控制卡的使用说明书(42楼)

楼主(2010-03-18):
资料更新:

   (1) 1楼: 工业级的HL控制卡与软件
   (2) 42楼: HL控制卡的使用说明书(59页)

网友:
看看,沙发,等着线切!

楼主:
除了某些出名品牌,比如苏三光,使用自己的线切割软件外,国内的快走丝线切割几乎被HL系统垄断。

阿莫线切割项目使用垄断性系统的好处是: 更加稳定、交流更加方便、成本与维护费更低。 当然,也可以轻易的达到工业级的软件品质。

    本帖子资料索引:

        (1) 1 楼: HL控制卡的图片与介绍
        (2) 42楼: HL使用说明书

是不是没有看到CD ?

哈哈,HL 是不需要软件的。 它的HL软件,已经集成了板卡内。 将这块卡插入没有硬盘的电脑, 板卡会模拟出一块硬盘, 启动DOS系统并且进入HL 系统。

这种方法可以获得最大的软件稳定性。

这份说明书好像网上没有电子版。如果有的网友欢迎上传到这里。 我们明天也会找厂家要电子板。如果厂家不肯给,我们迟些会扫描上来给大家参考。

网友:
我很不明白的是这张卡怎么放进去就会模拟出一个硬盘并启动进入DOS呢?这个是什么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很不明白的是这张卡怎么放进去就会模拟出一个硬盘并启动进入DOS呢?这个是什么原理?
机械行业很喜欢使用电子硬盘。

比如工控电脑,就经常使用电子硬盘,或CF卡做硬盘。

这块卡是集成了电子硬盘。并且据我们观察,它可以在BIOS启动提示前就已经接管了PC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很不明白的是这张卡怎么放进去就会模拟出一个硬盘并启动进入DOS呢?这个是什么原理?

跟SCSI卡、RAID卡一个原理,只不过将存储空间映射到卡上的存储器(看样子好像是EEPROM)或者完全模拟出来的

网友:
这个软件每台机器要一台电脑主机加显示器。缺点是功耗太大(私人加工点一般是5台机器以上的),占用空间太大。电脑容易坏容易死机(主要线切割车间环境不是一般的脏)。我感觉还是单片机加数码管的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软件每台机器要一台电脑主机加显示器。缺点是功耗太大(私人加工点一般是5台机器以上的),占用空间太大。电脑容易坏容易死机(主要线切割车间环境不是一般的脏)。我感觉还是单片机加数码管的简单。
1. 这个软件在工业加工行业多年来饱受考验。它的可靠性是经过验证的。

2. 以前国内的线切割很多是使用单板机(即单片机), 目前基本上已经统一成HL软件。

3. 一台电脑的用电量在工业加工中,根本不值得考虑。

4. 使用 HL 软件,可以非常容易的将其它的电脑软件的设计图导出。

网友:
电脑出故障,那是因为线切割厂家给你配置的PC价格就几百元的.显示器可以不用的时候关掉.
在国内,什么是低成本,看市场普及就好了.电脑主机耗电,这个没有硬盘的主机,最多100W
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让电脑不死机,但都需要增加成本,哪轻哪重,实践出真知

另外,这块板卡我也见过,很神奇. 设计者应该是跨几个行业的高手.极其佩服中.如果有哪位兄弟知道此卡的原始设计者,并能引荐到此坛子,当是幸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有哪位兄弟知道此卡的原始设计者,并能引荐到此坛子,当是幸事
这个可能性基本为零。看看卡板上打磨的芯片就知道。

作者不会开源,也不会深入讨论。 如果只是应用,相信我们也能自行解决,或可以咨询开发者公司 。

另: HL 应该是作者名字的缩写。

     卡板上的有一块大芯片上面有HL标志,有人知道是什么回事?

     有人能证实,这块卡板及上面包含的软件,均是邓浩林原创的吗?

网友:
期待啊,现在除了等待我的雕刻机又多了一项。就是希望这个线切割的开发周期短一些。等待的过程_真是煎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软件每台机器要一台电脑主机加显示器。缺点是功耗太大(私人加工点一般是5台机器以上的),占用空间太大。电脑容易坏容易死机(主要线切割车间环境不是一般的脏)。我感觉还是单片机加数码管的简单。

这样你可以用kvm,不过问题是不能同时操作几台机器。
卡上用的还是久违的EPROM,这样稳定性应该比EEPROM要好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块卡是集成了电子硬盘。并且据我们观察,它可以在BIOS启动提示前就已经接管了PC系统。
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观察到什么?

网友:
此卡的确强悍,586电脑即可运行!!

可以加装副卡,稳定,宁死机,不割错!加工时断电也不怕。

输出信号加一级功放直接驱动3相步进电机,不需要专用驱动IC,脉冲单位已经固化,不可调整,没有细分功能,震动有点大,不过要是有高人把此卡输出信号转为2相步进所需的脉冲就好了,可以进行细分控制,使运行更加平滑。

网友:
不过此卡价格稍贵,市场价800元左右。也有假货,功能一样,估计是人家直接拿去解密的。

网友:
歪一下楼。
  不用光盘可以启动系统,了解pc启动过程的人就知道,pc在加载操作系统之前,会扫描板卡上的rom,并执行里面的特定代码。一般的板卡会在自己的rom中放入初始化自己的代码。执行完这些初始化代码及主板中bios里的初始化代码,就会按照bios中的设置,寻找引导盘,加载里面的引导代码。这个引导代码就是我们常说的0扇区里的mbr,之后的事情就可以想象了。
  可以想象,这个卡比一般的卡多加入的线切割的程序。有两种可能的方式来实现:板卡上本身实现了硬盘接口,使得bios扫描到一块硬盘,启动的时候自然就从这个板卡的硬盘启动系统。如果是这种情况,在pc的bios设置中可以看到集成在板卡上的硬盘。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板卡rom中的初始化代码被执行的时候,接管了bios的关于硬盘的中断,使得pc的bios试图加载mbr的时候,会再次执行这个板卡里面的程序,之后的情况大家就能想出来了。

ps:我觉得800不贵……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过此卡价格稍贵,市场价800元左右。也有假货,功能一样,估计是人家直接拿去解密的。
这个项目启动后,我们会向作者申请代理,一次进货100套,肯定有好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希望这个线切割的开发周期短一些。等待的过程_真是煎熬啊!
现在我们所有项目都会让路给雕刻机。

以后,几乎所有的机器均不接受预订。我们只销售现货,这样大家就不用煎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此卡的确强悍,586电脑即可运行!!
可以加装副卡,稳定,宁死机,不割错!加工时断电也不怕。
输出信号加一级功放直接驱动3相步进电机,不需要专用驱动IC,脉冲单位已经固化,不可调整,没有细分功能,震动有点大,不过要是有高人把此卡输出信号转为2相步进所需的脉冲就好了,可以进行细分控制,使运行更加平滑。

回复 网友D:
不过此卡价格稍贵,市场价800元左右。也有假货,功能一样,估计是人家直接拿去解密的。

这卡的这个价格,被逼的打磨芯片, 此卡的原创者也许淹没了.这是我见到的性价比做好的运动控制卡(呵呵姑且称为运动控制卡).稳定性可靠性已经是无与伦比了(千元以下).要知道线切割是电火花,干扰有多大. 业余兄弟们的控制板到这个环境不跑飞才怪; 个人认为此卡价格在2K以下才是正常(批量百片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卡的这个价格,被逼的打磨芯片, 此卡的原创者也许淹没了.这是我见到的性价比做好的运动控制卡(呵呵姑且称为运动控制卡).稳定性可靠性已经是无与伦比了(千元以下).要知道线切割是电火花,干扰有多大. 业余兄弟们的控制板到这个环境不跑飞才怪; 个人认为此卡价格在2K以下才是正常(批量百片以下)
我们这块卡是正版的。打电话到作者的公司证实过。

是的,我也感觉这块卡盗版太严重,正版可能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

如果有网友企图设计出一块比这块卡更稳定的,我的建议是:先磨炼10年后再说。

网友:
浩林 == HL 似乎是原作者。

网友:
卡上磨掉的芯片是用于加密的。其他的都是通用数字电路。了解,电脑测试卡的就明白这个的原理了。脚最多的是pci接口芯片,右边的是eprom+sram。这种卡的技术是很久前的技术了。之所以没有竞争对手,最大原因是,市场份额太小,好多厂家,看不上,看上的又没实力做,古话说先入为主,后来者想替代前者花费的精力财力得不偿失。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下~~呵呵~

网友:
简单,稳定,可靠!

网友:
快走丝线切割机床高频及丝筒转速控制电路
        查阅全文需要付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2006年
发明人: 邓浩林, 申请人: 邓浩林,

实用新型 申请号 : CN200620154454.5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快走丝线切割机床高频及丝筒转速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该电路分别由HL线切割控制总线、HL高频及丝筒控制逻辑、8253时序电路、时钟发生器、门控制、TLP250光电隔离及场效应驱动、丝速控制继电器组、控制接口组成,其中HL高频及丝筒控制逻辑、8253时序电路的数据接口 D0~D7并接构成HL线切割控制总线,集成电路74LS273、74HC08及光电耦合器U23B构成门控制,丝速控制继电器组由继电器K1~K3及驱动三极管Q1~Q3组成,其中门控制、TLP250光电隔离及场效应驱动、丝速控制继电器组均由HL高频及丝筒控制逻辑控制工作。本实用新型能实现工件成形加工、精修加工、修光加工三步骤,使快走丝线切割机床的加工精度和光洁度有一个质的改进,同时提高加工的效率及成品率。

网友:
能设计出这卡的是位牛人。

网友:
项目由谁主持?阿跳不是退出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项目由谁主持?阿跳不是退出了吗?
没有看到变成了“阿莫线切割”了吗。 当然是由我主持了。 当然,技术仍是由 kaif_w 负责。

之前已经跟阿跳谈好合作方式(编写开源资料的劳务费、以后的产品与配件的销售归阿跳所有,我们网站不会与阿跳竞争),但春节后我联系阿跳时他说不想搞了。我只能尊重他的选择。

阿跳其实是放弃了可能是他人生中的最大一个机会:本来我是将网站的整个线切割项目让给他的。以我们网站的销售能力,销售几百台是不会有什么难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快走丝线切割机床高频及丝筒转速控制电路
        查阅全文需要付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2006年
发明人: 邓浩林, 申请人: 邓浩林,
实用新型 申请号 : CN200620154454.5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快走丝线切割机床高频及丝筒转速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该电路分别由HL线切割控制总线、HL高频及丝筒控制逻辑、8253时序电路、时钟发生器、门控制、TLP250光电隔离及场效应驱动、丝速控制继电器组、控制接口组成,其中HL高频及丝筒控制逻辑、8253时序电路的数据接口 D0~D7并接构成HL线切割控制总线,集成电路74LS273、74HC08及光电耦合器U23B构成门控制,丝速控制继电器组由继电器K1~K3及驱动三极管Q1~Q3组成,其中门控制、TLP250光电隔离及场效应驱动、丝速控制继电器组均由HL高频及丝筒控制逻辑控制工作。本实用新型能实现......
快走丝线切割机床高频及丝筒转速控制电路--专利说明书全文

网友:
楼上的文档已经有原理图了,回家看看去。。。

网友:
才卖800块啊,真是太便宜了。

看来还是机械部分值钱

网友:
【29楼】 chierchen 小刚

网友:
关注阿莫线切割

网友:
阿莫,什么时候上传说明书啊

网友:
在注线切割呀,以前在学校时玩过,编程后生成穿孔带,然后再执行,那时看起来觉得好神啊,期待开源项目,到时再再台来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H:
阿莫,什么时候上传说明书啊
整理好后会上传。

网友:
东西挺漂亮的.

网友:
什么时候开时定?

楼主:
回复 网友I:
什么时候开时定?
这个没这么快。

需要等我们的雕刻机进入正常批量交货后,我们才会考虑生产线切割。

网友:
对此,给予严重观注!

楼主:
HL线切割的说明书来了。

网友:
阿莫,线切割成品出了以后的价位大概是多少呀?

网友:
我报名参加,我可以提供电控柜DIY的全部资料。
采用HF也可以

网友:
线切割DIY的大致成本:

如果做单板机控制的,电控柜自己做也没多大意思,主要是目前市场上的柜子太便宜,但是技术太老了,宁波的柜子(不带机床电器)2000多,机床电器(控制丝桶换向,开关水泵等)约500-1000元。
关键部件单板机,大约500-700元

如果做中走丝控制柜,目前控制软件主要是采用HF,YH,HL,优点是使用普及,价格便宜,缺点是技术太老,没有太多的更新,基本都是在DOS下做的,看看界面就知道,对于目前高性能计算机支持不好。另外,自己匹配计算机,难度不小,经常会遇到死机等问题。另外,没有电机加减速设计,空载移动慢。无法做螺距补偿

价格:卡 HF 1200,YH 1000-1500;HL 800-1000.需要配置:脉冲放电电路,模拟方式 100-300;单片机的 300-700. 计算机:2000-4000(前者是pc,后者是IPC).钣金:1500-2000;变压器+机床电器:1000;驱动器:1000轴(不带锥度2轴);显示器 500-700.

采用新型的windows系统的系统 一般都是采用配好工控机的,价格较贵,系统成本就在6000-8000(含工控机,DSP/FPGA做的轨迹控制下位机,带螺距补偿,集成放电脉冲产生)

机械部分:

因规格大小差异较大,以7732为例

音叉式(上下丝臂,铸铁导轨)
宁波产:12000-15000,自己做的话,同配置成本应该在10000-13000(如果做到同样重量)。精度差
泰州产:价格贵1000-2000。产品勉强说的过去。
如果自己想做的好一点的话,采用性能较好的部件。成本应该在15000-18000之间。

如果采用直线导轨,价格还会更高。

网友:
关注线切割进程

网友(2010-08-17):
回复 楼主:

2. 以前国内的线切割很多是使用单板机(即单片机), 目前基本上已经统一成hl软件。

莫老大此话诧异,国内使用线切割软件的形势基本是南北分化,在广东一带几乎是HL的天下,江浙沪是YH和HF的天下,北方基本是HF的天下,宁波附近使用傲强软件的也不少。南到深圳龙岗,北到哈尔滨,西到重庆,东部沿海一带我都去过,多少有点了解,04郑浩林开拓江浙沪市场的时候我见过一次,那时候我还在苏州一家线切割厂工作,当时HL是我联机试的,后来因价格问题没谈成(公司自己做YH盗版卡,成本很低)。HL和YH一样都是别人的翻版,YH是仿台湾的,直接控制界面都有一些繁体字没改,HL也是仿别人的。论稳定性和实用性,PC机不如单板机,论方便性单板机不如PC机。自己开发软件的我见过的有三光,北京阿奇,北京安德,北京迪蒙卡特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厂,毕竟做快走丝的实力还是比较弱,图形代码的导入其实都差不多,使用时间长了都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J:
莫老大此话诧异,国内使用线切割软件的形势基本是南北分化,在广东一带几乎是HL的天下,江浙沪是YH和HF的天下,北方基本是HF的天下,宁波附近使用傲强软件的也不少。南到深圳龙岗,北到哈尔滨,西到重庆,东部沿海一带我都去过,多少有点了解,04郑浩林开拓江浙沪市场的时候我见过一次,那时候我还在苏州一家线切割厂工作,当时HL是我联机试的,后来因价格问题没谈成(公司自己做YH盗版卡,成本很低)。HL和YH一样都是别人的翻版,YH是仿台湾的,直接控制界面都有一些繁体字没改,HL也是仿别人的。论稳定性和实用性,PC机不如单板机,论方便性单板机不如PC机。自己开发软件的我见过的有三光,北京阿奇,北京安德,北京迪蒙卡特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厂,毕竟做快走丝的实力还是比较弱,图形代码的导入其实都差不多,使用时间长了都比较方便。
呵呵,我不是线切割行业内的。 我与深圳很多搞线切割的交流过,他们一致认为HL已经一统天下了。

原来还有南北之分?

另:我们的机械车间使用的是三光的机器,属于单板机,性能非常好。几乎24小时不停的工作,为我们的雕刻机研发制作测试样品。

网友(2010-10-17):
请问各位高人,这个项目还有没有再做?我有兴趣参加。我可以提供很多思路但需要电路高手实现。我在线切割行业十几年,最初做设计后来一直做市场,各种那个思路听的很多。

网友:
控制器我已经做好,正在打算做一款高性能放电电源模块,希望可以通过开源方式集思广益,开创开发的新思路    一起合作

网友:
回复 网友K:
控制器我已经做好,正在打算做一款高性能放电电源模块,希望可以通过开源方式集思广益,开创开发的新思路    一起合作

电容    恒流 或 大电流头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国内做线切割最早的是苏州长风,有知道长风CNC--8的单板机吗?

网友(2010-12-31):
这个卡除了控制部分,其实就是个电子盘。
MS-DOS而已。
做过PCI卡的熟手,一般都能知道这个主芯片。

网友(2011-05-27):
进论坛这么久了,回复一下!我最近把一个泰州仿得差不多了

网友:
我也参与一下.不过这么久都没人动作了!!!

网友(2011-08-27):
hl卡中走丝的卡才能控制伺服电机,800元的不行,只能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
实际上taobao网上有专卖高频电源和步进电机驱动板的,也不贵。另hl卡电子版的网上也很多

网友(2013-07-11):
我怎么看不到东西呀

网友:
苏三光的线切割也用过,软件加密狗丢了,没办法我以前用CAXA编程。然后导入进去,,用着还算顺手
最近刚又搞来个国产线切割,专业师傅推荐HL的控制卡,无硬盘也能用,挺不错。。可能CAXA用习惯了,编程一时有点不习惯。。

其实线切割最大耗材是钼丝,使用跟经验很有关系,,电流,还有导电块,走丝稳定性,乳化液更对钼丝寿命都有关系。。
用的好,钼丝0.18,可以用到0.1不断。
钼丝大牌的,假的特别多。。以前网上买了几次,总断丝。。这东西真假也很难辨认。。
最近有个大国营厂的师傅推荐个小牌子钼丝,,说是以前大厂的核心工程师出来搞的,很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很不明白的是这张卡怎么放进去就会模拟出一个硬盘并启动进入DOS呢?这个 ...

以前学校学习微机原理的是

电脑在7c00处启动,,板块截获一块内存空间,把13号中断转到板块上,就可以模拟硬盘。
大体如此,

PCI总线原理

网友(2015-02-15):
不知道现在项目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