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工业上关于测距与液压实时控制的方案!

楼主(2010-03-18):
今天,朋友找我帮他个忙,想办法,他单位(机械加工车间)给他任务,要做一套工装设备,大致是关于测距与液压实时控制的,具体如下:

由一个测距设备,精度等级在丝(10um),实时测得离一加工平面的距离,开始时得到初始值,而后通过一个油缸(什么样的油缸还没想好)作用于刚才的加工平面,使它与接触的另一块工件配合,行程在5丝到10丝,数据要实时反映,好控制油缸的力和速度。

现在的问题是:
1、行程5~10丝,用1丝精度的测距传感器够吗?需要提高传感器的精度吗?
2、普通油缸行吗?因为已经有距离实时反馈了,还需要用好的伺服油缸吗?
3、控制器,因为是工业上用,能用单片机吗,还是PLC,或者其他的控制设备,有模拟量了!

有没有做过带模拟量的工控工装设备的,是用得什么控制设备呢?

人多力量大,大家提提想法啊!高手路过,也请指点一下!

网友:
做过一个有点类似的项目,是检测发电机的主轴位置,做同心中度分析,精度要求在2丝左右,前期我们用plc做,后来因为精度不是够(行程较大),用单片机做。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很难的.你可以计算一下,需要的伺服阀的精度,一滴油的精度是否能够满足(就是多进入油缸一滴油,或少进入一滴油)
PLC目前无解
这是一个标准的伺服油缸题目.也许10w左右可以买到

网友:
这还真有点难,我最近也遇到这类问题了,关注中……

楼主:
今天查了一天资料,考虑了一个方案 触摸屏+带模拟的PLC+伺服油缸+激光测距传感器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11-08-14):
感谢楼主和楼上的朋友提供的信息。
我也正在找一个自动焊接线的位移检测装置。工件水平移动,焊枪基本不动。当检测到工件和焊枪距离大,驱动焊枪垂直微动。
要求检测方法和装置:1)距离大概在0-10mm;精度为0.1mm~0.5mm。2)能适应恶劣的焊接工况。最好是非接触式。
查询了解,常用的检测方法有:激光,超声波,红外,涡流,接触式探针。
也找了keyence,baumer的相关网站。特此搭车请教大家有没有适应焊接工况,容易采购的非接触式位移传感器。

网友:
电涡流传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涡流传感器。

请教楼上,涡流位移传感器能工作在焊接工况下吗?想用来做焊缝检测。

网友(2011-09-1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嫩那个否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