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USB转串口的PL2303HXC的驱动代码程序,哪位能帮我生成一个DLL或OCX

楼主(2010-03-19):
芯片厂家提供的代码,我想生成一个OCX若DLL,在VB/DEPHI下直接调用到查找USB虚拟的COM号及设置参数,

网友:
没用处啊

主要代码,就是读注册表

         HKEY hKey;
         char szCOMPortAddress[BUFSIZE];
         DWORD dwBufLen=BUFSIZE;
         LONG lRet;
                char keyString1[128];
             int i;
                BOOLEAN noPort;

         noPort=false;
         lRet = RegOpenKeyEx( HKEY_LOCAL_MACHINE,
            "HARDWARE\\DEVICEMAP\\SERIALCOMM",
            0, KEY_QUERY_VALUE, &hKey );
         if( lRet != ERROR_SUCCESS )
                         MessageBox("Open Reg failed", "Warning", MB_OK);

        for(i=0;i<20;i++) {
                    wsprintf(keyString1, "\\Device\\ProlificSerial%d",i);

                    lRet = RegQueryValueEx( hKey, keyString1, NULL, NULL, (LPBYTE) szCOMPortAddress, &dwBufLen);
                        if(lRet==ERROR_SUCCESS) {
                            noPort=false;
                                break;
                        }
                        if( (lRet != ERROR_SUCCESS) || (dwBufLen > BUFSIZE)) {
                                noPort=true;
                        }

                }

         RegCloseKey( hKey );

                 CEdit *btn = (CEdit *)GetDlgItem(IDC_EDIT_COMPORT);
                 if(!noPort)
                   btn->SetWindowTextA(szCOMPortAddress);
                 else
          btn->SetWindowTextA("No PL-2303 c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