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基于S12XS128的UCOS_II 移植??

楼主(2010-03-19):
有没有人做过基于S12XS128的UCOS_II 移植??帮我解脱熬夜之苦
程序是要实现三个任务,其实是邵贝贝老师的《嵌入式系统中的双核技术》中的内容,看上去比较烦了
,见谅啊!!
我经过调试感觉系统就根本没启动··
下面是具体修改程序,求分析,先谢了
includes.h:
            /*
*********************************************************************************************************
*                                                uC/OS-II
*                                          The Real-Time Kernel
*
*                           (c) Copyright 1992-1999, Jean J. Labrosse, Weston, FL
*                                           All Rights Reserved
*
*                                           MASTER INCLUDE FILE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etjmp.h>

#include    <hidef.h>        //系统的头文件

#include    "os_cpu.h"       //与CPU相关的头文件
#include    "os_cfg.h"       //uCOS-II配置文件
#include    "ucos_ii.h"      //与CPU无关的头文件

OS_CFG.h
/*
*********************************************************************************************************
*                                                uC/OS-II
*                                          The Real-Time Kernel
*
*                           (c) Copyright 1992-2001, Jean J. Labrosse, Weston, FL
*                                           All Rights Reserved
*
*                                  uC/OS-II Configuration File for V2.51
*
* File : OS_CFG.H
* By   : Jean J. Labrosse
*********************************************************************************************************
*/

/*
*********************************************************************************************************
*                                         uC/OS-II CONFIGURATION
*********************************************************************************************************
*/

#define OS_MAX_EVENTS             2    /* Max. number of event control blocks in your application ...  */
                                       /* ... MUST be > 0                                              */
#define OS_MAX_FLAGS              2    /* Max. number of Event Flag Groups    in your application ...  */
                                       /* ... MUST be > 0                                              */
#define OS_MAX_MEM_PART           2    /* Max. number of memory partitions ...                         */
                                       /* ... MUST be > 0                                              */
#define OS_MAX_QS                 2    /* Max. number of queue control blocks in your application ...  */
                                       /* ... MUST be > 0                                              */
#define OS_MAX_TASKS             6    /* Max. number of tasks in your application ...                 */
                                       /* ... MUST be >= 2                                             */

#define OS_LOWEST_PRIO           31    /* Defines the lowest priority that can be assigned ...         */
                                       /* ... MUST NEVER be higher than 63!                            */

#define OS_TASK_IDLE_STK_SIZE   64    /* Idle task stack size (# of OS_STK wide entries)              */

#define OS_TASK_STAT_EN           0    /* Enable (1) or Disable(0) the statistics task                 */
#define OS_TASK_STAT_STK_SIZE   64    /* Statistics task stack size (# of OS_STK wide entries)        */

#define OS_ARG_CHK_EN             1    /* Enable (1) or Disable (0) argument checking                  */
#define OS_CPU_HOOKS_EN           1    /* uC/OS-II hooks are found in the processor port files         */

                                       /* ----------------------- EVENT FLAGS ------------------------ */
#define OS_FLAG_EN                0    /* Enable (1) or Disable (0) code generation for EVENT FLAGS    */
#define OS_FLAG_WAIT_CLR_EN       0    /* Include code for Wait on Clear EVENT FLAGS                   */
#define OS_FLAG_ACCEPT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FlagAccept()                          */
#define OS_FLAG_DEL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FlagDel()                             */
#define OS_FLAG_QUERY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FlagQuery()                           */

                                       /* -------------------- MESSAGE MAILBOXES --------------------- */
#define OS_MBOX_EN                0    /* Enable (1) or Disable (0) code generation for MAILBOXES      */
#define OS_MBOX_ACCEPT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MboxAccept()                          */
#define OS_MBOX_DEL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MboxDel()                             */
#define OS_MBOX_POST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MboxPost()                            */
#define OS_MBOX_POST_OPT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MboxPostOpt()                         */
#define OS_MBOX_QUERY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MboxQuery()                           */

                                       /* --------------------- MEMORY MANAGEMENT -------------------- */
#define OS_MEM_EN                 0    /* Enable (1) or Disable (0) code generation for MEMORY MANAGER */
#define OS_MEM_QUERY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MemQuery()                            */

                                       /* ---------------- MUTUAL EXCLUSION SEMAPHORES --------------- */
#define OS_MUTEX_EN               0    /* Enable (1) or Disable (0) code generation for MUTEX          */
#define OS_MUTEX_ACCEPT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MutexAccept()                         */
#define OS_MUTEX_DEL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MutexDel()                            */
#define OS_MUTEX_QUERY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MutexQuery()                          */

                                       /* ---------------------- MESSAGE QUEUES ---------------------- */
#define OS_Q_EN                   0    /* Enable (1) or Disable (0) code generation for QUEUES         */
#define OS_Q_ACCEPT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QAccept()                             */
#define OS_Q_DEL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QDel()                                */
#define OS_Q_FLUSH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QFlush()                              */
#define OS_Q_POST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QPost()                               */
#define OS_Q_POST_FRONT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QPostFront()                          */
#define OS_Q_POST_OPT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QPostOpt()                            */
#define OS_Q_QUERY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QQuery()                              */

                                       /* ------------------------ SEMAPHORES ------------------------ */
#define OS_SEM_EN                 1    /* Enable (1) or Disable (0) code generation for SEMAPHORES     */
#define OS_SEM_ACCEPT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SemAccept()                            */
#define OS_SEM_DEL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SemDel()                               */
#define OS_SEM_QUERY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SemQuery()                             */

                                       /* --------------------- TASK MANAGEMENT ---------------------- */
#define OS_TASK_CHANGE_PRIO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TaskChangePrio()                      */
#define OS_TASK_CREATE_EN         1    /*     Include code for OSTaskCreate()                          */
#define OS_TASK_CREATE_EXT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TaskCreateExt()                       */
#define OS_TASK_DEL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TaskDel()                             */
#define OS_TASK_SUSPEND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TaskSuspend() and OSTaskResume()      */
#define OS_TASK_QUERY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TaskQuery()                           */

                                       /* --------------------- TIME MANAGEMENT ---------------------- */
#define OS_TIME_DLY_HMSM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TimeDlyHMSM()                         */
#define OS_TIME_DLY_RESUME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TimeDlyResume()                       */
#define OS_TIME_GET_SET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TimeGet() and OSTimeSet()             */

                                       /* ---------------------- MISCELLANEOUS ----------------------- */
#define OS_SCHED_LOCK_EN          0    /*     Include code for OSSchedLock() and OSSchedUnlock()       */

#define OS_TICKS_PER_SEC        50    /* Set the number of ticks in one second                        */

//定义为8位的标志位
typedef     INT8U          OS_FLAGS;   /* Date type for event flag bits (8, 16 or 32 bits)             */

OS_CPU_C.C

  /*
*********************************************************************************************************
*                                               uC/OS-II
*                                         The Real-Time Kernel
*
*                         (c) Copyright 1992-2002, Jean J. Labrosse, Weston, FL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80x86/80x88 Specific code
*                                          LARGE MEMORY MODEL
*
*                                          Borland C/C++ V4.51
*
* File         : OS_CPU_C.C
* By           : Jean J. Labrosse
*********************************************************************************************************
*/

#define  OS_CPU_GLOBALS
#include "includes.h"

//时钟节拍中断服务子程序OSTickISR()

#define CRGFL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037)))
#pragma CODE_SEG __NEAR_SEG NON_BANKED
void OSTickISR (void) {
    asm{
        ldaa $30
        psha

    }

    OSIntEnter();
    OS_SAVE_SP();
    CRGFLG |=0x80;
    OSTimeTick();
    OSIntExit();

    asm{
        pula

        staa  $30

        nop

        rti

    }
}

/*
*********************************************************************************************************
*                                       OS INITIALIZATION HOOK
*                                            (BEGINNING)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by OSInit() at the beginning of OSInit().
*
* Arguments  : none
*
* Note(s)    : 1) Interrupts should be disabled during this call.
*********************************************************************************************************
*/
#if OS_CPU_HOOKS_EN > 0 && OS_VERSION > 203
void  OSInitHookBegin (void)
{
}
#endif

/*
*********************************************************************************************************
*                                       OS INITIALIZATION HOOK
*                                               (END)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by OSInit() at the end of OSInit().
*
* Arguments  : none
*
* Note(s)    : 1) Interrupts should be disabled during this call.
*********************************************************************************************************
*/
#if OS_CPU_HOOKS_EN > 0 && OS_VERSION > 203
void  OSInitHookEnd (void)
{
}
#endif

/*$PAGE*/
/*
*********************************************************************************************************
*                                          TASK CREATION HOOK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hen a task is created.
*
* Arguments  : ptcb   is a pointer to the task control block of the task being created.
*
* Note(s)    : 1) Interrupts are disabled during this call.
*********************************************************************************************************
*/
#if OS_CPU_HOOKS_EN > 0
void  OSTaskCreateHook (OS_TCB *ptcb)
{
    ptcb = ptcb;                       /* Prevent compiler warning                                     */
}
#endif

/*
*********************************************************************************************************
*                                           TASK DELETION HOOK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hen a task is deleted.
*
* Arguments  : ptcb   is a pointer to the task control block of the task being deleted.
*
* Note(s)    : 1) Interrupts are disabled during this call.
*********************************************************************************************************
*/
#if OS_CPU_HOOKS_EN > 0
void  OSTaskDelHook (OS_TCB *ptcb)
{
    ptcb = ptcb;                       /* Prevent compiler warning                                     */
}
#endif

/*
*********************************************************************************************************
*                                             IDLE TASK HOOK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by the idle task.  This hook has been added to allow you to do
*              such things as STOP the CPU to conserve power.
*
* Arguments  : none
*
* Note(s)    : 1) Interrupts are enabled during this call.
*********************************************************************************************************
*/
#if OS_CPU_HOOKS_EN > 0 && OS_VERSION >= 251
void  OSTaskIdleHook (void)
{
}
#endif

/*
*********************************************************************************************************
*                                           STATISTIC TASK HOOK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every second by uC/OS-II's statistics task.  This allows your
*              application to add functionality to the statistics task.
*
* Arguments  : none
*********************************************************************************************************
*/

#if OS_CPU_HOOKS_EN > 0
void  OSTaskStatHook (void)
{
}
#endif

/*$PAGE*/
/*
*********************************************************************************************************
*                                        INITIALIZE A TASK'S STACK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by either OSTaskCreate() or OSTaskCreateExt() to initialize the
*              stack frame of the task being created.  This function is highly processor specific.
*
* Arguments  : task          is a pointer to the task code
*
*              pdata         is a pointer to a user supplied data area that will be passed to the task
*                            when the task first executes.
*
*              ptos          is a pointer to the top of stack.  It is assumed that 'ptos' points to
*                            a 'free' entry on the task stack.  If OS_STK_GROWTH is set to 1 then
*                            'ptos' will contain the HIGHEST valid address of the stack.  Similarly, if
*                            OS_STK_GROWTH is set to 0, the 'ptos' will contains the LOWEST valid address
*                            of the stack.
*
*              opt           specifies options that can be used to alter the behavior of OSTaskStkInit().
*                            (see uCOS_II.H for OS_TASK_OPT_???).
*
* Returns    : Always returns the location of the new top-of-stack' once the processor registers have
*              been placed on the stack in the proper order.
*
* Note(s)    : Interrupts are enabled when your task starts executing. You can change this by setting the
*              PSW to 0x0002 instead.  In this case, interrupts would be disabled upon task startup.  The
*              application code would be responsible for enabling interrup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ask
*              code.  You will need to modify OSTaskIdle() and OSTaskStat() so that they enable
*              interrupts.  Failure to do this will make your system crash!
*********************************************************************************************************
*/

void  *OSTaskStkInit (void (*task)(void *pd), void *pdata, OS_STK *ptos, INT16U opt)
{
    //INT16U *stk;
    //opt    = opt;                           /* 'opt' is not used, prevent warning                      */
    //stk    = (INT16U *)ptos;                /* Load stack pointer                                      */
    //*stk-- = (INT16U)FP_SEG(pdata);         /* Simulate call to function with argument                 */
    //*stk-- = (INT16U)FP_OFF(pdata);
    //*stk-- = (INT16U)FP_SEG(task);
    //*stk-- = (INT16U)FP_OFF(task);
    //*stk-- = (INT16U)0x0202;                /* SW = Interrupts enabled                                 */
    //*stk-- = (INT16U)FP_SEG(task);          /* Put pointer to task   on top of stack                   */
    //*stk-- = (INT16U)FP_OFF(task);
    //*stk-- = (INT16U)0xAAAA;                /* AX = 0xAAAA                                             */
    //*stk-- = (INT16U)0xCCCC;                /* CX = 0xCCCC                                             */
    //*stk-- = (INT16U)0xDDDD;                /* DX = 0xDDDD                                             */
    //*stk-- = (INT16U)0xBBBB;                /* BX = 0xBBBB                                             */
    //*stk-- = (INT16U)0x0000;                /* SP = 0x0000                                             */
    //*stk-- = (INT16U)0x1111;                /* BP = 0x1111                                             */
    //*stk-- = (INT16U)0x2222;                /* SI = 0x2222                                             */
    //*stk-- = (INT16U)0x3333;                /* DI = 0x3333                                             */
    //*stk-- = (INT16U)0x4444;                /* ES = 0x4444                                             */
    //*stk   = _DS;                           /* DS = Current value of DS                                */
    //return ((OS_STK *)stk);

    //改写任务堆栈初始化函数
    INT16U *stk;
    // SCISend1((INT8U)(((INT16U)pdata)>>8));
    // SCISend1((INT8U)(pdata));
    // SCISend1(*(INT8U *)pdata);
    stk  = (INT16U *)ptos;               //加载堆栈指针,空两个字节
    *--stk = opt;                        //该一个字节为特殊选项,存用户参数
    *--stk = (INT16U)task;                                       //PC入栈
    *--stk = (INT16U)(0x1122);                 //Y
    *--stk = (INT16U)(0x3344);                             //X
    ((INT8U *)stk)--;
    *(INT8U *)stk = (INT8U)(((INT16U)pdata)>>8); //A
    ((INT8U *)stk)--;
    *(INT8U *)stk = (INT8U)(pdata);             //B
    ((INT8U *)stk)--;
    *(INT8U *)stk = (INT8U)(0x00);       //CCR
    ((INT8U *)stk)--;
    *(INT8U *)stk = (INT8U)(0x00);
    ((INT8U *)stk)--;
    *(INT8U *)stk = *(INT8U *)pdata;     //只有PPAGE一个内容
          return ((void *)stk);
}

/*$PAGE*/
/*
*********************************************************************************************************
*                        INITIALIZE A TASK'S STACK FOR FLOATING POINT EMULATION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BEFORE calling either OSTaskCreate() or OSTaskCreateExt() in
*              order to initialize the task's stack to allow the task to use the Borland floating-point
*              emulation.  The returned pointer MUST be used in the task creation call.
*
*              Ex.:   OS_STK TaskStk[1000];
*
*
*                     void main (void)
*                     {
*                         OS_STK *ptos;
*                         OS_STK *pbos;
*                         INT32U  size;
*
*
*                         OSInit();
*                         .
*                         .
*                         ptos  = &TaskStk[999];
*                         pbos  = &TaskStk[0];
*                         psize = 1000;
*                         OSTaskStkInit_FPE_x86(&ptos, &pbos, &size);
*                         OSTaskCreate(Task, (void *)0, ptos, 10);
*                         .
*                         .
*                         OSStart();
*                     }
*
* Arguments  : pptos         is the pointer to the task's top-of-stack pointer which would be passed to
*                            OSTaskCreate() or OSTaskCreateExt().
*
*              ppbos         is the pointer to the new bottom of stack pointer which would be passed to
*                            OSTaskCreateExt().
*
*              psize         is a pointer to the size of the stack (in number of stack elements).  You
*                            MUST allocate sufficient stack space to leave at least 384 bytes for the
*                            floating-point emulation.
*
* Returns    : The new size of the stack once memory is allocated to the floating-point emulation.
*
* Note(s)    : 1) _SS  is a Borland 'pseudo-register' and returns the contents of the Stack Segment (SS)
*              2) The pointer to the top-of-stack (pptos) will be modified so that it points to the new
*                 top-of-stack.
*              3) The pointer to the bottom-of-stack (ppbos) will be modified so that it points to the new
*                 bottom-of-stack.
*              4) The new size of the stack is adjusted to reflect the fact that memory was reserved on
*                 the stack for the floating-point emulation.
*********************************************************************************************************
*/

/*$PAGE*/
//void  OSTaskStkInit_FPE_x86 (OS_STK **pptos, OS_STK **ppbos, INT32U *psize)
//{
//    INT32U   lin_tos;                                 /* 'Linear' version of top-of-stack    address   */
//    INT32U   lin_bos;                                 /* 'Linear' version of bottom-of-stack address   */
//    INT16U   seg;
//    INT16U   off;
//    INT32U   bytes;
//    seg      = FP_SEG(*pptos);                        /* Decompose top-of-stack pointer into seg:off   */
//    off      = FP_OFF(*pptos);
//    lin_tos  = ((INT32U)seg << 4) + (INT32U)off;      /* Convert seg:off to linear address             */
//    bytes    = *psize * sizeof(OS_STK);               /* Determine how many bytes for the stack        */
//    lin_bos  = (lin_tos - bytes + 15) & 0xFFFFFFF0L;  /* Ensure paragraph alignment for BOS            */
//    seg      = (INT16U)(lin_bos >> 4);                /* Get new 'normalized' segment                  */
//    *ppbos   = (OS_STK *)MK_FP(seg, 0x0000);          /* Create 'normalized' BOS pointer               */
//    memcpy(*ppbos, MK_FP(_SS, 0), 384);               /* Copy FP emulation memory to task's stack      */
//    bytes    = bytes - 16;                            /* Loose 16 bytes because of alignment           */
//    *pptos   = (OS_STK *)MK_FP(seg, (INT16U)bytes);   /* Determine new top-of-stack                    */
//    *ppbos   = (OS_STK *)MK_FP(seg, 384);             /* Determine new bottom-of-stack                 */
//    bytes    = bytes - 384;
//    *psize   = bytes / sizeof(OS_STK);                /* Determine new stack size                      */
//}

/*$PAGE*/
/*
*********************************************************************************************************
*                                           TASK SWITCH HOOK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hen a task switch is performed.  This allows you to perform other
*              operations during a context switch.
*
* Arguments  : none
*
* Note(s)    : 1) Interrupts are disabled during this call.
*              2) It is assumed that the global pointer 'OSTCBHighRdy' points to the TCB of the task that
*                 will be 'switched in' (i.e. the highest priority task) and, 'OSTCBCur' points to the
*                 task being switched out (i.e. the preempted task).
*********************************************************************************************************
*/
#if OS_CPU_HOOKS_EN > 0
void  OSTaskSwHook (void)
{
}
#endif

/*
*********************************************************************************************************
*                                           OSTCBInit() HOOK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by OS_TCBInit() after setting up most of the TCB.
*
* Arguments  : ptcb    is a pointer to the TCB of the task being created.
*
* Note(s)    : 1) Interrupts may or may not be ENABLED during this call.
*********************************************************************************************************
*/
#if OS_CPU_HOOKS_EN > 0 && OS_VERSION > 203
void  OSTCBInitHook (OS_TCB *ptcb)
{
    ptcb = ptcb;                                           /* Prevent Compiler warning                 */
}
#endif

/*
*********************************************************************************************************
*                                               TICK HOOK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every tick.
*
* Arguments  : none
*
* Note(s)    : 1) Interrupts may or may not be ENABLED during this call.
*********************************************************************************************************
*/
#if OS_CPU_HOOKS_EN > 0
void  OSTimeTickHook (void)
{
}
#endif

//OSStartHighRdy:让优先级最高的任务运行函数--------------------------------*
//功  能:让优先级最高的就绪态任务开始运行                                  *
//参  数:无                                                                *
//返  回:无                                                                *
//-------------------------------------------------------------------------*
//#pragma CODE_SEG __NEAR_SEG NON_BANKED
void OSStartHighRdy(void)
{
    OSTaskSwHook();
    //OSRunning = 1;
          asm{
        ldx OSTCBCur  //将TCB的地址给X

        lds 0,X       //将值给SP

        ldaa  OSRunning

        inca

        staa  OSRunning

        pula

        staa $30      //恢复页面寄存器

        nop           //延时

        rti
             }
}

//OSCtxSw:任务级任务切换函数-----------------------------------------------*
//功 能:当优先级更高的任务进入就绪状态,系统将当前任务挂起,让更高优先级任务运行
//参 数:无                                                                *
//返 回:无
//-------------------------------------------------------------------------*
#pragma CODE_SEG __NEAR_SEG NON_BANKED
void OSCtxSw(void) {
  asm{

    ldaa  $30
    psha
    ldx OSTCBCur
    sts 0,x
  }
OSTaskSwHook();
OSTCBCur=OSTCBHighRdy;
OSPrioCur=OSPrioHighRdy;
asm{
    ldx  OSTCBCur
    lds  0,x
    pula
    staa  $30
    nop
    rti

}

}
//OSIntCtxSw:中断级任务切换函数--------------------------------------------*
//功  能:如果在中断服务结束时,中断中激活了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则调用该函数  *
//参  数:无                                                                *
//返  回:无                                                                *
//-------------------------------------------------------------------------*
//#pragma CODE_SEG __NEAR_SEG NON_BANKED
void OSIntCtxSw(void)
{
    OSTaskSwHook();
    OSTCBCur = OSTCBHighRdy;       //Change OSTCBCur and OSPrioCur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asm{
        ldx OSTCBCur                           //get the new task's TCB's address
        lds 0,x
        pula
        staa $30
        nop                                           //retore ppage from stack
        rti
       }
}

/********************************************************************
*main.c文件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hidef.h>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include <mc9s12xs128.h>
#include "derivative.h"      /* derivative-specific definitions */

#pragma LINK_INFO DERIVATIVE "MC9S12XS128"
#include "includes.h"               //总头文件
//#include " main_asm.h"

typedef struct{
INT8U  PPAGE1;
}TASKDATA;

//任务堆栈定义
#define TASK_STK_SIZE 100
OS_STK TaskStartStk[TASK_STK_SIZE];
OS_STK Task1Stk[TASK_STK_SIZE];
OS_STK Task2Stk[TASK_STK_SIZE];

//实时时钟中断寄存器宏定义
//#define CRGIN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038)))
//#define RTICT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03B)))

//任务通信
OS_EVENT *Semi_1;
INT8U err;

//任务数据结构类型

TASKDATA TaskStartData;
TASKDATA Task1Data;
TASKDATA Task2Data;

//函数声明
void TaskStart();
void Task1();
void Task2();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DDRB=0XFF;
   PORTB=0XFF;

   //给任务分配页面,这里三任务放在一页上
   TaskStartData.PPAGE1=0XFE;
   Task1Data.PPAGE1=0XFE;
   Task2Data.PPAGE1=0XFE;

   //操作系统初始化
   OSInit();

   Semi_1=OSSemCreate(1);

    //用户代码开始
    OSTaskCreate(TaskStart,&TaskStartData,&TaskStartStk[TASK_STK_SIZE -1],5);

    OSTaskCreate(Task1,&Task1Data,&Task1Stk[TASK_STK_SIZE -1],7);

    OSTaskCreate(Task2,&Task2Data,&Task2Stk[TASK_STK_SIZE -1],9);

    //用户代码结束
    OSStart();             //os运行

    TaskStart();
    Task1();
    Task2();

}

#pragma CODE_SEG TASKCODESEG
#pragma STRING_SEG TASKSTRINGSEG

void TaskStart (TASKDATA* pdata);

void TaskStart (TASKDATA* pdata) {
    RTICTL=0xcf;
    CRGINT|=0x80;

    for(;;) {
        PORTB^=0x01;

        OSSemPost(Semi_1);
        OSTimeDly(50);

    }

}

void Task1 (TASKDATA* pdata) {
    for(;;) {
        PORTB ^=0x04;

        OSSemPend(Semi_1,0,&err);
        OSTimeDly(25);

    }

}

void Task2 (TASKDATA* pdata) {
    for(;;) {
        PORTB^=0x10;

       OSTimeDly(10);

    }

}

#pragma CODE_SEG DEFAULT
#pragma STRING_SEG DEFAULT

网友:
可能是编译器设置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逃课 现在os能跑起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吗,你是在什么片上跑起来的?

网友:
S12XS12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吗?那能分享不,我的QQ289354789,我的现在也能跑了,有机会交流交流

网友:
代码基本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