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M16)一个机器周期由几个振荡周期组成?

楼主(2010-03-19):
马老师,AVR单片机(M16)一个机器周期由几个振荡周期组成?

网友:
回楼上:
1个.
建议楼主有空看看IC的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有的单片机都是一个吗?

网友:
老版本的51是12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AVR单片机(M16)一个机器周期是几个?

网友:
lz还是要养成仔细看手册的好习惯吧。

不明白你问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如果说是直接学习应用吧,一般也不需要知道一个机器周期由几个振荡周期组成。如果是想真正的从基础学习和全面的了解,那么首先是看手册。

AVR采用RISC架构的,一个指令周期就是一个系统时钟的周期,指令长度为16位和32位。大部分的指令执行需要一个指令周期,个别的指令执行需要2个指令周期。

标准51架构为CISC,一个指令周期为12个系统时钟周期,指令长度有8/16/24/32位不同。有的指令执行需要一个指令周期,有的需要2个,还有需要3个的(可能有出入)。而现在很多的改进型、兼容型51芯片就不同了,百花齐放,一个指令周期可能为1/2/4/6系统时钟周期,需要看所使用芯片的手册。比如STC的51就可以在1和12个之间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问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步进电机方向信号切换时间>=10us,我喜欢用AVR单片机(M16)1M的频率(因为抗干扰能力强),这样一个系统时钟的周期是1us,所以要知道一个指令周期是多少us,即一个指令周期由多少个系统时钟周期组成。我学单片机是先有目标,再找相关知识,系统全面的学习没乐趣,我不是为了考试。

网友:
楼上的,你错了。

正是为了能够真正掌握技术,设计出好的东西,才需要系统全面的学习。为了考试根本不需要系统全面的学习的。

网友(2011-07-25):
绝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