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端口在产品工作后出现异常

楼主(2010-03-19):
原理图如下:测试断口连接单片机(PIC16C712)的RB3口

异常问题描述:
产品正常工作,电机达到设定温度后,热保护开关断开,产品停止工作进行降温,部分产品测试端口出现异常,以下为测试断口正常和异常的波形图,请有大家发表一下意见,是我设计存在隐患还是其他原因,先谢谢!

原理图 (原文件名:原理图.jpg)

测试端口正常波形 (原文件名:测试端口正常波形.jpg)

测试端口异常波形 (原文件名:测试端口异常波形.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源端串接一电感,R9由100K换成10K ,C10使用104电容,电源部份还得加防浪涌电路,另外你这个电路的电源直接用于单片机供电精度不够好建议使用HT系列的管子,你不正常的波形来自于电源部份。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但我发现异常后更换一块新的IC后就没有问题。

网友:
你怎么搭跟随?

网友:
换了什么IC?

网友:
MCLR推荐的不是100K的上拉把。MCU的VCC怎么也要放个电容吧?RESET好吗? 16C72 RC振荡用在这样的电路上妥当吗?
既然是要提高抗干拢而用C系列的  却在电源/复位/振荡-如此重要的地方用这样的设计....楼主是把奔驰车在泥田里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