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0513复位

楼主(2010-03-19):
upd78f0513A的芯片 ,3.3v的电源 通过一个4.7K的电阻接到RST脚,想通过内部上电复位电路复位芯片,结果发现上电后单片机不复位,就是不动作,用镊子碰下复位脚就行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电复位电路好像除了接个电阻外还得接个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