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远距离通信方案

楼主(2010-03-19):
最近要做一项目  需要至少5~6KM距离上的无线通信,传递数据
可能有遮蔽(遮蔽物是飞机,个头比较大)  需要较好的穿透力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比如选择芯片   或者推荐成熟的通信模块等

PS;
   无线通信的距离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我知道计算的公式  但是应该如何考虑耗损呢?
很多情况下理论上计算出来的结果跟实际差别可能10几倍
很是搞不清楚
所以想问下大家的估算方法

网友:
实际距离5~6KM,是个不小的挑战,我常搞10KM 左右的数传,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无线的问题不能只说一个距离。还有数据量和功耗的问题。

网友:
传输距离跟很多因素有关系,一般估算的距离都是开阔地且信道干净的情况下得出的。5-6KM,且有较大的金属遮挡物,建议楼主使用230M,功率5W的电台。欢迎技术交流。QQ:305367103

网友:
具体计算不会,但做过很多项目,按经验城市主台20w,全线玻璃钢天线,数据台用5w,定向天线,5-6km没有任何问题,230M的频率。报无管会,稍微空旷一点10km能稳定传数据,要保持一定的余量,不然日后维护多多。如果一点对多点太多建议使用移动,联通的平台。稳定。我已经将手头项目全部改成cdma传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