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NEC 编译错误; 请教

楼主(2010-03-19):
在用IAR FOR NEC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 百思不得其解,请教:
Error[e18]: Range error,
Number out of range
File: E:\NEC_78K\78K\srccom\lib\cstartup.s26, Line: 122
Source:         MOVW    AX, #sfe(CSTACK)

  Where $ = ?C_STARTUP + 0x11  [0x97]
            in module "?CSTARTUP"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5.0\78k\LIB\CLIB\cl78ks2.r26),
            offset 0x11 in segment part 2, segment RCODE
  What: 0 + SFE(CSTACK) [0x1005C]
  Allowed range: 0xFFFF8000 - 0xFFFF
  Operand: #no label found# [0xfffc]
           in module ?CSTARTUP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5.0\78k\LIB\CLIB\cl78ks2.r26),
           Offset 0x0 in segment part 0, segment CSTACK

网友(2010-10-29):
应该是你的堆栈设置的问题,请查看你的全局变量的定义。